打造出超完美260A可脱控1分钟飞行时间7分钟视频来了!

楼主(2011-11-10):
[本人用的是原电池哦,连飞三块电池电机微温。方法很单简哈哈1准备一瓶WD40。2碳管一根俺买了一米的一根5块5大洋,剪15。3MM长就换上就可以咪。3淘宝上2。5大洋的尾电机一个。4再来就是电池了5。5大洋,买它N个飞到你手软为止 。现在就差舵机了没找到借代品原装主板那叫一个贵呀。
先上改装图吧无图无真像哈哈。过二天上锁尾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NDA4NjEy.html室内的半脱哈
再来个室外全脱滴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Mzk3NTE2.html
性能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yNDA3OTE2.html

网友:
没录像。。。就当LZ纯粹是意淫了。

网友:
脱控一分钟~~~~好销魂

网友:
该不会是放在空场地上随意飘吧?

网友:
一瓶WD40。2碳管一根..........

LZ请说说怎样改装、上图。
5.5元锂电?有这么便宜吗?

陈伯

网友:
如果260可以脫空一分鐘的話,那麼msR就可以從起飛一直脫空到沒電下降為止。

楼主:
改天上视频
要怎么发视频啊

楼主:
电池淘宝上有,不带接口的自己焊个接头就可以用

楼主:
改装也简单就是买根与原机一样尺寸的碳杆换上,用原尾电也可以只是要调下电压,我原电也还键在不过考虑到费电问题就换了大家说不能锁尾的同尺寸电机转速小也省电,这样主电机的供电就更好了

网友:
厉害,我的260只能脱控分钟

你的配件好便宜啊,不会真的如楼上所说的意淫吧.

WD40是有毒性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我使用的是CN-10和CN-20.   CN10在此的用途和WD40一样.CN-20用来清洁齿轮等.
我找到的最便宜的电池18一块 150MA   尾电机换了7MM的.没感觉怎么费电.
等你的视频看看呵,脱控一分钟很难想象.

楼主:
你可以按我说的改改看就知道是不是想像出来的啦反正我飞到现在一百多起落是有的了尾电机一个也没坏过。缺点就是灵活性有所下降但是尾巴灵活度锁尾性能直线上升

网友:
来个视频令人信服吧

网友:
标题党,三通能一直脱控到没电

网友:
新人都爱自慰。。。正常~~

楼主:
楼上的我在线时间比你还长只是N年没有忘了马甲号而已。。。。

网友:
大草坪 随意飘

网友:
尾电机性能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触点长时间点火花的作用下表面氧化发黑了,接触电阻加大导致的,只要把电机打开,用CN20喷一下,然后擦干净,跟新的一样

记得清理的时候小心一点,那个电极比较脆弱.

楼主:
我都是提前喷WD40。CN20是干性的哦

网友:
贝尔头的调好了应该差不多。

网友:
 原来还有清洗剂这些东西,改天弄点来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在线时间比你还长只是N年没有忘了马甲号而已。。。。

和你的帖子内容一样。。。吹牛逼呢!你上个视频。。。没有吧,吹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帖子内容一样。。。吹牛逼呢!你上个视频。。。没有吧,吹牛逼!

神马情况?

楼主:
神马情况?我哪吹牛逼了?脱控一分钟找个大点的室内场地,手上有这机的人都知道一点问题也没有吧,要我上脱控一分钟视频那俺这没这条件。但是也不能说我吹牛B呀大哥。玩个模型大家开心就好,我碍著你什么了?

楼主:
一个人拍视频难度可真大!改天上改用2。5大洋尾电机的锁尾视频吧。
这几天出差中

网友:
唉,楼主原来加长到了15.3mm!
这么说是加长4厘米了?

我之前加长接近3厘米左右就沉得 前后摆得厉害!
然后又被剪到只长1厘米多了...

强烈要求楼方放个视频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拍视频难度可真大!先大上改用2。5大洋尾电机的锁尾视频吧

都脱控了还一个人拍视频难度真大,搞笑呢。。。你平时飞260A还有个副手啊,你拿控飞飞机,它跟班。过一遍脑子再说出来,省得闹笑话。

楼主:
你懂不懂看中文,不懂就别出声都说了没那么大的场地,过二天回家上视频

楼主:
这机子不用控飘一分钟有什么问题?你摆个相机拍个视频试试难不难!

楼主:
我只是好心把省钱的改造方法拿出来让玩260的人分享,难道有错?

楼主:
先发个尾管长度图吧

楼主:
再发个原尾电与二块五大洋电机对比图。

网友:
麻烦楼主能发个购买配件的地址连接吗?方便以后自己也改造:loveliness:

网友:
围观脱空一分钟:loveliness:

网友B:
我改了7MM尾电,感觉有点头轻尾重了,  如果尾竿搞那么长,是不是中心会偏很多?/

请教楼主是怎么克服的?  我的JJ现在放桌子上都有点后仰

网友:
等1分钟脱控视频

网友:
 这么牛B吗?

网友:
如果一直脱控,就不是RC,而是自由飞了

楼主:
嗯空地上飘一分钟,没风有什么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7MM尾电,感觉有点头轻尾重了,  如果尾竿搞那么长,是不是中心会偏很多?/

请教楼主是怎么克服的?  我的JJ现在放桌子上都有点后仰

我没改七MM尾电,用的是同尺寸的空杯心。不装电池头是轻装上电池就平稳了呀。

原装的

原装的

2块五空杯心

2块五空杯心

网友:
WD40、CN20PM个链接行么!

网友C:
你这个试验我搞过:延长尾管后确实要稳很多,但这是在室内。一到室外就不行了,纵向摇摆得厉害!

网友:
淘宝搜索吧,我是在本地买的。
wd40有毒,请注意。

使用时要远离电烙铁。机器也要断电,这东西有点电火花就爆炸。

不知道楼主哪里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WD40电子五金店就有卖啊这东西不用上淘宝。一瓶也就是十块钱,可以用N久,不过喷这个还真是要在室外,喷完通下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试验我搞过:延长尾管后确实要稳很多,但这是在室内。一到室外就不行了,纵向摇摆得厉害!

怎么个纵向摇摆?我这几天都在室外飞灵活性是下降了不少,但是机子没有什么摇摆呀?偶尔会抖一下也属正常范围吧?

网友:
貌似手还在油门上

楼主:
看室外的就是全脱啊。 室内油门不在手上会炸天花板的260的油门根门没办法长时间悬停。。。。注明了是半脱的哈

网友:
标题

等下班回家看视频,最近总有风,很久没有飞室外了

网友:
控还在操作就说是脱控了,掩耳盗铃。。。。   丢人~~

楼主:
楼上的麻烦看清楚再出声。。。。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纵向摇摆?我这几天都在室外飞灵活性是下降了不少,但是机子没有什么摇摆呀?偶尔会抖一下也属正常范围吧?
说的就是俯仰摇摆:遇到风时跟鸡啄米似的,比不延长尾杆难飞很多,风小时看不出来。这是由于转动惯量的增大造成的,类似于固定翼里那种动安定性很差。所以直机的尾桨位置通常都是紧挨大桨的,而不是向后伸得很远。

网友:
纯属帮贴“

室内的半脱哈

再来个室外全脱滴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IyMzk3NTE2/v.s

性能测试

楼主:
室外飞过好像没有那种小鸡吃米现象哦。

网友:
期待视频,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
只关注2.5的空心杯

楼主:
我视频中用的就是二块五的空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