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传感器吧

楼主(2011-11-10):
原本自己定了一下这样的传感器配置:
l3g4200(角速度)+ADXL340(加速度)+HMC5883L (磁阻)+BMP085(气压)
请问这个样子的传感器配置是什么水平,是否还是有点太业余了。想再好一些,请问该怎么做?
最好还是三轴集成的芯片,因为我要安装的空间不大,如果用3个分立的角速度传感器(比如大封装的ENC-03M,或者AD的那些单轴角速度)估计就没什么地方了。

网友A:
高端配置:ITG3200 BMA180 BMP085 HMC5883L
或者9DOF IMU

网友B:
一般带倾斜补偿的罗盘都是带倾斜角度输出功能的,建议不要买 HMC5883l , 详情请参考我的帖子。 如果你买了带倾斜补偿的罗盘就相当于买了 磁传感器 和 加速度传感器。 而且还不用去计算倾斜补偿。
建议用CMPS10, 我现在就在用。
http://www.robotshop.com/product ... v-45&lang=en-US
如果楼主想玩高端的话,就用HMC6343。 价格绝对爽死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D:
CMPS10振动一大会不会就悲剧了?

网友E:
bmp085效果太差了上下1米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