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扑肉的外壳被摔伤,镜头那里有擦痕怎么办?

楼主(2011-11-10):
灰机的副翼
舵机
用了不一样的,结果没注意灰机的副翼两边是一起上一起下,结果把狗扑肉镜头摔伤,十分郁闷。。。。虽然是外壳的镜头,但是也很不爽,有神马办法可以修复的?

网友A: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花300元买2片,换一片,备一片。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两片是一套,不卖单片的

网友B:
如不深用牙膏和一块布,抛,你懂的。

网友C:
用2000号以上的砂纸把镜片整个抛一遍。直到看不到明显的粗划痕,然后用湿布沾牙膏抛光。

网友D:
带外壳不嫌重啊?

网友E(2013-04-28):
只能换个原厂的镜头,我找一个朋友买的 QQ 1520472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