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金属外壳有什么用?

楼主(2011-11-10):
陀螺仪的金属外壳有什么用? 是起到屏蔽作用么? 不带壳飞行不行 ?

网友:
楼主真逗,自己都说了,又反驳自己哈

网友:
金属壳有一定重量 可以起到稳定陀螺本体 减震的作用 当然也有LZ说的防干扰 还有就是好看被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永不炸机的可以考虑裸体飞行

网友:
补充个自认为最主要的 耐炸

网友A:
厂家说法: 散热,也是唯一现实的功用。

网友:
加重,在下面垫陀螺仪垫能起到微量抗震,还有个就是能屏蔽部分电磁信号

网友:
主要目的是看着好看

网友:
不是金属就是塑料

你认为那一种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法: 散热,也是唯一现实的功用。

这个。。。哪个陀螺发热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个陀螺发热这么大。。。

ZYX设定的时候是有点热

网友C:
怪不得有一种GY401里头要放个金属大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有一种GY401里头要放个金属大螺母

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