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箱制作教程【转帖】图片

楼主(2011-11-10):
还没有整理好!下午有空在发!先占位!
搞来搞去,搞不上去
首先声明一下,此教程不是我的原创,如果原作者发现我侵犯了您的版权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及时删除。感谢您的无私奉献!
计划好你的招牌的尺寸,把铝塑板裁开,工具(壁纸刀,钢板尺)注意你的尺寸最好经过计算,一张标准的铝塑板尺寸是1.22*2.44,请你让尺寸能适合于它,以避免舍料

2揭去保护膜,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不会的回去罚站

把及时贴(也可以是写真,车贴,字样,等等)刻的字(图片)粘于铝塑板上,请不要倾斜,并尽量均匀

弄好的两面,下面就要做打眼前的准备工作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请找一支水性的白色记号笔(水性),在你准备打眼的地方轻轻点下,以免打偏,熟练后此步可免
取出电钻,如果是压克力请用高速钻,换4.9毫米的钻头打眼

看到上面那些毛刺了吗,请在打好后仔细的去除,很重要

打好后,后面的毛刺也要去除
然后准备灯,穿灯要仔细,有规划,注意穿的同时用一支油性的记号笔记下每组灯的正负,数量,总之,这样可以为以后节省很多时间

穿灯中

网友A:
这些LED 够做一个灯箱吗?

40个,每个150LM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LED 够做一个灯箱吗?

40个,每个150LM亮度,

出几个给大家也玩玩,好像亮度很高啊,楼主说的灯箱不是用这种灯的。

网友:
这LED做灯箱?没搞错吧?成本高了

网友:
 广告用的东西也弄这里跳腾!!

网友:
灯箱?用10元的灯管够行了啊

楼主:
一定都要按到底,以防正面的不齐影响效果

全部穿完后请用热溶胶固定,没有到底的请按到底,每个灯都要固定

好,准备接线
1按下灯脚,以防过高

让它距铝塑板有一定的距离,有不影响组装时另一面。

继续看我弯到这种程度,注意离铝塑板有一定的距离

并且在正负开头的地方做好标记

看有些地方要这样处理,
二次弯折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灯脚歪着放开

注意我的跑边,全部用一个颜色,蓝色,我想产生蓝色跑马效果所以每两个为一组,先拧在一起

把两个灯脚剪掉,因为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能使高度更低

全部已经弄好,放倒的就是不用管的,站着的就是要我们对付的,(要接线的)

楼主:
准备焊接,首先把灯脚折弯,点锡,注意焊接的时间不要过2.5秒,切记切记

焊好后把灯脚剪掉

如果两根灯脚不能这样接触,那木我们就要用线了,首先用给灯脚上锡

然后把线裁好所需的尺寸,过好松香,焊接

从选好的一个灯的正极开始,一个个灯逐渐排察过去并在每串灯的头尾标注好正负,灯的个数红的在40-110左右,绿蓝白在20-65左右,黄在50-105左右,如果灯多于这个数字,就要分开,并且每串并联起来

接完接完主路的时候就开始接跑马灯

部接好后就要接控制器

这些东西有专门的介绍,所以这些地方一笔带过
不锈钢边条

楼主:
哦,对了没有说接电阻,接电阻前我们首先准备一样东西————绝缘套管,别看他不值钱,可是他的用处很大,呵呵,可以防止电阻过热,或者电阻和铝塑板击穿导电,先来看看电阻

我们首先裁下比电阻引脚稍短一点的绝缘套管,,我们用它来装电阻,以防止电阻过热时热溶胶脱落,,绝缘套管即使在100度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哦

电阻接好后用热溶胶固定起来,注意它放的位置,要方便走线

所有的灯都要用热溶胶固定和封装,以防止漏水

所有的线和控制器,电阻,都要用热溶胶固定

仔细看跑边我分成了三路,绿色的线是负级,,输出是三根独立的线

楼主:
做好这些准备以后就可以进入封状这一步了,我做的是40公分*90公分,所以我准备了40*90的方管边框我用的2公分*2公分的材料,把一面,我们假设A 面用铆钉铆接在上面

请你看看特背面的

背面的特写,请放大看

A面装好以后,把不锈钢裁好所需的尺寸,铆接在方管框上面,注意我只铆接了一面,并且在这一面我把电源线引出了牌子,

这时,把B面的正负线,跑马线引入A面的控制器,和,引入好后把线整理一下,不要让它在合并的时候被卡住,慢慢合上,注意观察是否两边灯的引线接触

卡住后,边条和两个铝塑板就是这个效果

这时插入另一面的边条,慢慢插入,

插入好的照片

楼主:
这时要注意两侧的边条要处理成45

在装入的时候要把头部的胶纸揭去一些

组装好的效果

边角的处理,看细部的效果

在正午有阳光时的效果

楼主:
跑马灯的接法

字的做法

制作时注意的问题
跳闸?? ?防水??? 容易坏??
经验告诉我:灯箱跳闸,理论上来说,没有直接接触到板,不可能跳闸,采用万用表测量下感应电压,超出80--90 ,就会引起跳闸,再各个字排除法,什么字亮的时候电压超出了,就是什么字的问题
经验告诉我:4.8的钻头+ 树脂清漆一刷,就会滴水不进,不用担心下雨什么的!
经验告诉我:冬天的灯箱为什么容易坏?否!因为有些人在室内温度下,比如红灯为120个,接了1K的电阻,感觉也能凑合用,但是你为什么不接1.5K的呢? 要知道温度越低,电阻越小,电压就大!另外最好绿灯电流设置在12左右??红灯不要超过16!??灯在115个左右的时候,在测出的电阻上多+0.5

楼主:
2路主回路可共同闪动5秒,常亮5秒,也可分别闪动5秒,长亮5秒。也可交替闪动。3路循环输出用于形成动态跑动效果(有反向跑动效果)。1路直亮输出。注:输出用2W1K电阻降压,每路串联后的电流应控制在15-20mA.两根黄线那端是输入端,三根绿线端是跑马灯负级顺序可以拆开上盖看里面的接线顺序,两根黄线(131是一根)是主闪输出负级,白线是长亮输出负级,红是公共正极.

三根绿线和两根黄线都是负极 白线是常亮 只有一根红线是正极

四个字 一根黄线控制两个字 实现闪动效果 然后一圈的蓝绿跑马灯用三根绿线连接
FH-411
4路主回路输出,特有的4路滚动叠加输出功能,交替闪动输出。一路闪动输出,用于动态边框等控制,1路直亮输出。注:输出用2W1K电阻降压,每路串联后的电流应控制在15-20mA.输出端勿短路.输出电压为直流220V。(共计灯珠数量不要超过1100只)需要大功率需定做.两根黄线那端是输入端.主回路输出依次是黑1.橙2蓝3粉红4.绿色是主闪输出.红是公共正极,.白是长亮
FH-501   5012
5路主回路输出,独有的5路闪动叠加滚动功能,从第一回路开始每个回路闪动5次保持,依次叠加直到5路全部滚动亮起,全部闪动5次,停留5秒,5回路每回路依次闪动5次,停留5秒,1路直亮输出。注:输出用2W1K电阻降压,每路串联后的电流应控制在15-20mA.输出端勿短路.输出电压为直流220V。(共计灯珠数量不要超过1100只)需要大功率需定做。两根黄线那端是输入端.输出顺序依次是.黑.橙.蓝.粉红.绿.白的是长亮.红的是公共正级
FH-831   8312
功能:1,独有的八路闪动叠加滚动功能,从第一回路开始每个回路闪动5次保持,依次叠加直到8路全部滚动亮起,全部闪动5次,停留5秒,8回路每回路依次闪动5次,停留5秒,从第8回路向第1回路依次熄灭.如此反复循环.此功能可用于动态流水字及图形效果.2,三路循环可形成辅助动态效果.3,直亮输出,长亮不闪.注:输出用2W1K电阻降压,每路串联后的电流应控制在15-20mA.输出端勿短路.输出电压为直流220V。(共计灯珠数量不要超过1400只).两根黄是输入端.下面8根绿是主路输出负级.侧面是三根绿是跑马灯.黄一根是主闪,831也可能不带.白是长亮.红是公共正极

电阻配比简单计算说明
电阻单位k
电阻单位k
绿
电阻单位k
25-35
27-31
5.5
30-35
5.5
36-45
32-36
36-40
46-55
37-41
4.5
41-45
4.5
56-65
42-46
46-50
66-75
47-51
3.5
51-55
3.5
76-85

51-55
56-60
86-95
56-59
2.5
61-65
2.5
96-105
60-64
66-70
106-115
65-68
1.5
71-75
1.5
在多就要分组并联起来
69-73
76-80
在多就要分组并联起来
黄和红一样,白和蓝一样
                  电阻计算公式
{220-灯的电压*灯的个数}/15====电阻的个数
灯的电压:红黄是1.8
蓝绿白都是3.0    灯珠的电流都是12-15mA

楼主:
全部贴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B:
请教如何用纽扣电池点亮一个红色的LED灯。需要怎么做?我是电子盲。谢谢!

楼主:
你做的是红绿灯的计时用的!比灯箱赚钱多了!回扣也不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用纽扣电池点亮一个红色的LED灯。需要怎么做?我是电子盲。谢谢!

纽扣电池如果是3V的,可以直接用LED的正极接电池正极,负极接电池负极就可以了!我说的LED是高亮的启动电压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