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到的4轴机架 (今天开始减重11月12日 我会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1-11-10):
昨天刚到的4轴机架 今天就装好了 明天试飞 呵呵 都是原来的配置:
电机:XXD2212 KV900
电调:ZTW20A
桨:1045正反桨
飞控:KK X模式2.3
机架:呵呵 大家懂的 TAOBAO销量挺好的那款 不到百元 轴距55CM
电池:3S 2200MA 30C
接收:6通 72MHz (布线是个问题 大家有么有好建议?)

直接上图:

楼主:
现在全重960G了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 怎样减重呢?在不受力的地方转孔?

网友:
我的970G 没有安装电池报警器不行的 容易炸机 怕电池飞不了几个起落就坏了

网友:
电调版安装在夹层里面好看

网友:
2.3和2.2比怎么样?等视频!!不超过1000克没问题啦

网友:
可以考虑在 四轴的臂上钻一些减重孔
估计最多剪掉100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和2.2估计区别不大。刚才试飞了下 感觉2.3的X模式还是挺好飞的 微调下可以脱控个几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能减重100G 嘿嘿 那我的4轴应该可以多飞个1分钟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调安装在夹层里 4根铝管就不好收拢了 除非以后不收拢
电调放在中心板上面的话 铝管收拢时会拉扯到线 这样也不好
不管电调放在夹层里还是中心板上面 必须加长电机线 这样重量又增加了
别小看16号硅胶线 我以前的4轴就加长过电机端的线 一只电机加长了20CM左右
3根线就是60CM 4只电机就是240CM!! 2.4米长的16号硅胶线我当时称过有100多克呢

网友:
那个机架我本来想买的 但太重了  我用45cm铝管机架  连电池才重700多克  2200 ake电池用una6充满飞到3V疲软可以飞15分钟  希望卖家出个轻点的 还有价钱要再便宜点

网友:
电池绑的很好

网友:
香蕉头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用哦 您看好 我是直接焊接的 这样又轻点点

楼主:
电调是一个个的调电机转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同意您的说法

楼主:
现在全重983克 (包含电池和电显)

好重啊~~~~~~~~~~~~

楼主:
8只脚全重74克

8只脚全重74克

楼主:
随意转孔

我没有机床 不能开一些漂亮的弧线
现在手头就只有电转 还是借朋友的 呵呵
在不影响强度的前提下 随意的在脚架上转些5.5MM的孔
现在的重量 8只脚架全重65克 减去9克

楼主:
明天有空的话我会继续在方铝管上转孔 希望每根铝管能减重10克以上吧
不过全机减重100克 有难度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面是尼龙螺丝 承受接近200克的电池 有些力不从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