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改无刷动力成功 更新HP05S暴力电机测试视频

楼主(2011-11-10):
尝试了几次  发现LT电调有至少2个版本,或者说3个
电路板上完全不同  正常的LT有0-100线性  启动无困难
切换3D没有任何影响  而次品的LT 启动困难 无线性
必须油门高过80%才能启动  启动后想好好飞就要把油门曲线设置为 0  100 100  100  100
等于全行程3D模式  很蛋疼
LT型号都为HM-CB100-Z-27 WK-WST-10A-LT
不剥开保护皮的分辨是电源线  好的是红线+红黑杂色线
有问题的LT是红线 黑线
附图是两个LT的对比

最后是个人认为完美改造后的线性测试视频

HP05S测试

两种LT的对比

两种LT的对比

焊接完成的图

焊接完成的图

网友:
帮兄弟顶起 哈哈

楼主:
祝各位喜欢mcpx  而且想改无刷的兄弟改好机 爽飞
别被无良的商家坑了买到次品电调 劳神伤财

网友:
何必非买LT  可以修改华的其它电调来用

楼主:
方便 省事 适合我等动手能力不够强的人改呗  嘿嘿

网友:
 怎么声音像摩托车!

网友:
效果很好,声音动听

网友:
不错哈。。有了这个示例图。。有MCPX的模友们就可以照着焊接了。

网友A:
我Cp,用所谓的次品我很好呀,一插一并完全有线性

网友:
兄弟的贴,顶起~

网友B:
标题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推荐DX8控?
与DX6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另外想了解一下,改了无刷以后,重量增加了多少??

改了无刷以后动力比以前强劲多少呢?有没有个大概的量化?

网友:
本人无DIY能力,想直接买300多的无焊接版。
问一个问题:无刷电机启动要多大的油门?现在的原装强磁电机要30%左右的油门才能启动很不爽!

楼主:
我因为头罩大量热熔胶补丁  目前起飞重量是50.76
应该可以再轻2g-3g  动力大是为了倒飞
原厂动力负螺距掉转比较严重 需要高度才能做反转不然就直接砸地上

我现在启动15%过一点就缓启动了  感觉很好

楼主:
最新更新HP05S暴力电机的测试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更新HP05S暴力电机的测试视频

哈哈,吓人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吓人的电机!

这要感谢田少你了  哈哈  反正我开始手按脚架 感觉不对  怕上半部分飞出来 于是换捏头罩
然后发现捏着飞机顶的力比我捏的大  于是草草收场
风声太大 把桨声都淹没了

网友:
像赛车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头罩大量热熔胶补丁  目前起飞重量是50.76
应该可以再轻2g-3g  动力大是为了倒飞
原厂动力负螺距掉转比较严重 需要高度才能做反转不然就直接砸地上

我现在启动15%过一点就缓启动了  感觉很好

感谢兄弟 ,我终于明白为啥低空一倒过来就砸地上了,开始以为是负螺距不够,原来那样就叫掉转
看来得上无刷了,等V2出来弄一套,V1的改无刷

楼主:
其实掉转是我们对螺距的控制不够细腻  所以面对掉转我们无能为力
这种高端操作我们只能依靠机能来弥补
原厂机也可以翻的很漂亮  呵呵

网友:
原厂机只能侧翻漂亮,前后翻要飞的老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厂机只能侧翻漂亮,前后翻要飞的老高了

网友:
胶泥很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推荐DX8控?
与DX6有什么区别?

DX8比DX6贵多了,那出去显得有面子!!!

网友:
晕,楼上有点实际的好不好?

好像有朋友说1000以下的DX6I都是山寨的,真假?

楼主:
正品DX6I也要1500-1600  你的明白?

网友:
改得很好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Cp,用所谓的次品我很好呀,一插一并完全有线性

据调查CP跟MCPX刚好相反,MCPX上无线性的,在CP表现很好。而MCPX有线性的,在CP上反倒启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调查CP跟MCPX刚好相反,MCPX上无线性的,在CP表现很好。而MCPX有线性的,在CP上反倒启动困难!

那看来我不能用的LT可以去二手区出掉给改CP的同学用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我不能用的LT可以去二手区出掉给改CP的同学用了  哈哈

你早说嘛。。。。。我半小时前才去入了一个CP用的电调,就图上面那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我不能用的LT可以去二手区出掉给改CP的同学用了  哈哈

对了,我这边有个兄弟刚好有MCPX可用的那款,他用来改CP,启动问题偶有发生。。。。我看要不跟你换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这边有个兄弟刚好有MCPX可用的那款,他用来改CP,启动问题偶有发生。。。。我看要不跟你换个好了。

行啊  我还正好要个备用  兄弟帮忙牵个线

网友(2013-03-21):
电调黏在前面对芯片散热会有影响吗?我是按照B牌的建议黏在主板的背面,但是无法改TDR头罩了。

网友(2013-10-09):
你好 ~请教一下HP05S你用什么尾巴?、我有个MINICP    HP05S 12500KV 8T 64T  尾巴现在是7MM有点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