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下新败的A6Plus和700W电源

楼主(2011-11-10):
刚到货,还没充电。

700W电源才150,用起来应该比国内的杂牌山寨电源强,按说应该可以同时接3组A6Plus(200W)。可惜电池只有1500mah。

网友:
哪买的?二手的吧?TB上没找到

楼主:
淘宝搜 dell 700w 或者搜大功率 直流电源

楼主:
晚上接上试了一下,可惜我的电池前几天全充满了,和满电的4.2V只有0.1V左右压差,用不到1A的电流充了几分钟就好了。

电源上还有待机和风扇转速跳线,很方便。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源?电脑的?还是?

楼主:
给服务器的冗余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电源需做改动么,请教

网友:
同问,需要改动吗。

楼主:
几天没来,一直忙活装sport v2。终于装好,可惜不会飞
不用改装,接上就用。不过我把原来待机开关用的跳线改成开关,更方便。

网友:
我也是都买二手的进口拆机电源,这些电源比国产车的全新的质量还要好

楼主:
有朋友问连线的方式,发张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按你的配置购置了两套,现在使用中遇到问题:
短接开机跳线能够点亮电源,但接线正负极没有输出点不亮A6,
请问能否拍张A6与此电源的链接图放上来
后来使用中发现还要短接负极地线和旁边的一个跳线针脚12V正负极才有输出附图请楼主帮忙看看

网友:
200W充電器 配700W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便宜啊!你可以淘宝查查,是拆机货

楼主(2011-12-11):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按你的配置购置了两套,现在使用中遇到问题:
短接开机跳线能够点亮电源,但接线正负极没有输出点不亮A6,
请问能否拍张A6与此电源的链接图放上来
后来使用中发现还要短接负极地线和旁边的一个跳线针脚12 ...

这几天出差,刚回家。我的接法如下:

楼主:
如果还不行,可以问一下卖家。可能是型号不一样。

网友D:
哇还是模组电源,我60买了个400W的航嘉。

网友:
昨天收到的700W
風扇声大分大

標牌

標牌

接線

接線

网友:
哈哈,航嘉,风扇不会是我们厂供的吧?

引用 网友D:
哇还是模组电源,我60买了个400W的航嘉。

网友(2012-02-17):
有意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