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ar 5.2pro的尾巴感度怎么在遥控里面设置?

楼主(2011-11-10):
请问Vbar 5.2pro的尾巴感度怎么在遥控里面设置?控是spektrum dx8,是不是在陀螺仪感度选项里面把尾巴感度指向CH:GEAR,就可以了??

软件里面设置了70%,在遥控里面数值大概要设置多少??陀螺的总感度是不是软件感度+遥控感度的总和?

网友:
看着软件调。。。我DX8上12% -10% -22%
看你是什么机子。。。在预设范围就好

楼主:
看着软件是看第2页的遥控数值么???

网友A:
看红框里的数值。。。这里软件是不能调节的。。在控上调节感度。。这里同时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红框里的数值。。。这里软件是不能调节的。。在控上调节感度。。这里同时会看到。。。

我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更改哦~~

网友:
遥控器的陀螺通道指向7CH: GYRO

然后-0-

然后会变成这样,然后调一下感度试试是否有变化。。:)

注 : 具体的7HC不是固定主要看你是标准接收机接法还是卫星接法,具体请参考这里

安装---接收机   看看陀螺仪在第几通道捏-0-

楼主:
谢谢,回头我去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