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五相电机做雕刻机,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1-11-10):
看到有合适的五相
电机
,电机加成品东方驱动器一套一百五,感觉性价比还不错,不知道大家意向如何。
顺便问问大家,五相电机比起两相来是不是转动更平稳,力距也能大一些呢?还有就是五相电机能够达到的速度会不会两相的更高呢?

网友A:
电机加成品东方驱动器一套一百五
不会如此便宜吧 , 750我信

楼主:
真的哦…大家说是不是可以卖呢?

网友B:
楼主快说哪里有卖!
不识货的卖这么便宜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两套,我买掉了呢…还有东方的两项驱动器,你有兴趣吗?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看看有没有必要用5相呢?

网友C:
真买了?快扔掉,不好用。

网友D:
五相用起来还是不错的,相比而言要比二相顺滑的多,因为加工工艺的不同,五相的每一步要更精准些,二相电机大家买回来一般都是细分用的,导致步距的更不稳定,这个可以用反射光线的方法看出来
步进电机运行的好坏还跟驱动有很大关系

楼主:
那我就放心用啦,买回来试机给大家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