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球头扣正反问题

楼主(2011-11-10):
RT 亚托球头扣都说有正反 一直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调都是半圈 的 这个正反有影响吗 还是只能一面入扣
一直用球头钳 没感觉正反力度上的差异 但是很怕有问题啊 要是只能转一圈 很不好搞啊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正反牙连杆,建议厂家出厂就配送正反牙连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的是450sport,感觉正反尺寸差别不大!

楼主:
都装正面 也没法细调啊

网友:
我没分过…都是直接压入…不过有次用飞越的…反了…球头扣竟然自己就脱落了…

网友:
正面有带ALIGN的LOGO,这个直径会小一点,反面直径相对会大点,如果反装了,容易把小的那个直径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