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F3A电机架和前轮转向

楼主(2011-11-10):
秀一下我的F3A机头 电机架和前轮转向
在电子市场买的‘柱’,有尼龙的也有黄铜的,长度有很多可供选择。
转向装置是网上买现成的。

网友A:
怎么没下拉角,还带上拉角啊

网友:
跟班搭车,也秀一秀我的F3C国际级无线电特技直升机,苦练全套F3C飞行什么A组B组动作。准备明年去参加世锦赛

网友B:
   头更重了

网友C:
电子市场买的‘柱’还是用胶粘吗?

网友:
上拉非常严重!!!加油就飘!

网友:
貌似是视角问题,第一张很好啊

网友:
动手就是乐趣,虽然这样做会带来性能上的降低。但我支持你。

网友:
楼上的有前途

网友D:
这飞机 头本来就轻 这样一改 头轻的毛病估计好很多!

楼主:
ABS板上攻M3螺纹,直接拧上去。

引用 网友C:
电子市场买的‘柱’还是用胶粘吗?

楼主:
不重

引用 网友B:
   头更重了

楼主:
没有上拉角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下拉角,还带上拉角啊

4根柱子是一样长度,机头平面已经修出一点下拉角(很小)。这种特技飞机主要不是靠下拉角和右拉角,我已经修改了机翼和尾翼的角度差,所以,加马力不会猛抬头。

楼主:
开始有点担心M3尼龙螺纹不够牢靠

其实没有问题,我一直认为结构上应该有‘薄弱环节’,受到撞击的时候,薄弱环节首先被破坏,吸收撞击能量,保护主要机体,减少损坏。
以前10X10方木的电机架,我特地锯一圈槽,造成应力集中,要撞就断方木。

楼主:
非常正确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 头本来就轻 这样一改 头轻的毛病估计好很多!

所以改成前三点。

网友(2013-08-18):
3a很好啊。但电机座那很让我头疼,震动的很厉害。紧挨着防火板位置还得配重

网友:
老魔对这种泡沫机还有兴趣啊。我们这边的老魔头都不让我买泡沫飞机了。 顺便说下手艺不错

网友:
这飞机头轻,有必要把电机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