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翼不转,尾旋翼转,何缘故?

楼主(2011-11-10):
我今天中午到楼下球场(人极少),练习了起降,很成功。但是,突然主机翼不转了,但是,尾旋翼转。不知道是何缘故。

网友:
中联的螺丝断了?

网友:
什么鸡鸡啊?

网友:
单向轴承挂了

网友:
可能是中联固定螺丝掉了。。或是单向轴承挂了。。

网友:
主轴固定螺丝断鸟

网友:
要是4通机的话估计是主电机插头掉了,要是6通可能主轴固定螺丝掉了。

网友:
应该是单向轴承

网友:
肯定是单向轴承!

网友A:
单向轴承坏尾浆也不会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坏尾浆也不会转了,

网友:
 楼主的机机是什么机型??

网友:
可能是螺丝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中午到楼下球场(人极少),练习了起降,很成功。但是,突然主机翼不转了,但是,尾旋翼转。不知道是何缘故。

呵呵 直机类型太多,lZ没说清楚,不好判断那!
你是尾电机的吗?还是?没说清嘛!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电机线接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