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航拍,可电脑实时监控的航模及配件。

楼主(2011-11-10):
新人求助,准备入手一台航模,用于野外航拍

要求:
1.噪音不能太大(野外使用时,不想引起农民伯伯的围观)

2.单次飞行时间:20分钟左右(续飞再换电池或者加油)

3.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或者ipad实时观测航拍景象并录像(要比较清晰吧)

4.飞行高度(修改为500米)左右(遥控和视频传输必须满足)

5.一般选择天气较好时使用,稳定性、抗风性也要考虑

6.预算1-2W

请大家推荐下详细配置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航模,如果有些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高度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1000米

 其实我心里对1000米也没多大概念。。

放一张googleearth 500m 视角图(我觉得差不多要满足这个视角高度吧。。)

网友:
刚注册的啊  我劝你还是先飞练习机吧  飞熟练了在飞FPV(第一人称航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注册的啊  我劝你还是先吧  飞熟练了在飞FPV(第一人称航拍)吧

嘿嘿,关注有几天了。今天才注册。
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打算买一台。

飞练习机?是练习直升机还是四轴还是滑翔机?
请推荐一个型号?
谢谢!

网友:
老实说,你如果预算2W,把钱给我,我给你弄一套完全满足你要求的,剩下的钱归我。你看怎么样?

网友:
建议继续潜水!  我一个朋友,就是被我们网站的某些人忽悠,化10多万买的航拍飞机和器材,已经摔得差不多了,最好一次离地2米的成绩!

    先好好学习吧! 航拍那么容易,大家都去了

网友:
最好一次离地2米的成绩!

网友C:
预算2w 以内 只够弄一套完整的 玩玩~~~ 至于你能飞多高 飞几次~~ 看造化了。。。我觉得你用fpv机入门的话~~。。。不敢想象~~不做评价
另外~~ ipad 是小孩玩具~~没有任何应用价值,你忽略掉它吧~~

网友:
顶全体回答的人们!
LZ 继续潜水一段时间再来看看你的问题吧呵呵!
你会发现很好玩!

网友:
路漫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预算2w 以内 只够弄一套完整的 玩玩~~~ 至于你能飞多高 飞几次~~ 看造化了。。。我觉得你用fpv机入门的话~~。。。不敢想象~~不做评价
另外~~ ipad 是小孩玩具~~没有任何应用价值,你忽略掉它吧~~

不知道何出此言,想必是对ipad和FPV都很熟悉,天天在用了

如果用国外immersion出的ezosd系列产品的话,ipad可是排上大用场,因为ezosd的遥感信息是通过音频信号传到地面的,所以插一个数据线到ipad上就可以使用他们的ipad地面站软件查看各种机载信息,甚至直接在谷歌地图上看飞机实时位置,配合ipad的屏幕、超长电池使用时间、准确的触控,功能很吸引人哦!

老鹰树可惜是通过在视频信号里叠加数据,不然老鹰树的人肯定也会整个ios软件出来的,可惜了我的老鹰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何出此言,想必是对ipad和FPV都很熟悉,天天在用了

如果用国外immersion出的ezosd系列产品的话,ipad可是排上大用场,因为ezosd的遥感信息是通过音频信号传到地面的,所以插一个数据线到ipad上就 ...

我买的50元的采集卡也是从音频信号里传输视频信号进电脑的,不知道是不是ezosd的?

网友:
顶以上回答,基本上是客观的

继续潜水是王道,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2w 以内 只够弄一套完整的 玩玩~~~ 至于你能飞多高 飞几次~~ 看造化了。。。我觉得你用fpv机入门的话~~。。。不敢想象~~不做评价
另外~~ ipad 是小孩玩具~~没有任何应用价值,你忽略掉它吧~~

操控有这么难啊
我看了下4轴飞行器,感觉操控不是很难吧。。至于稳定性,被摔。。。这个就不好说了。

ipad是方便看卫星图,电池够用。这比笔记本电脑好很多了,至于用来玩。。买了1年多了,还没越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何出此言,想必是对ipad和FPV都很熟悉,天天在用了

如果用国外immersion出的ezosd系列产品的话,ipad可是排上大用场,因为ezosd的遥感信息是通过音频信号传到地面的,所以插一个数据线到ipad上就 ...

如果实在不能满足fpv,可以考虑去掉这个功能。直接放个DV,拍了再弄下来看。。。

但看了别人的fpv视频,要是不能实时看到飞行拍摄影响,肯定达不到效果。。用DV拍的应该很烂。。要重复剪辑。。

网友:
我看要一步一步来,先飞好飞机(如果是带平衡仪的话会很快),然后在FPV,买H飞控,图传等,算上遥控器全套应该5000多,就可以基本的FPV了。要求高的那就不是这个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飞机是指什么呢??直升机?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在不能满足fpv,可以考虑去掉这个功能。直接放个DV,拍了再弄下来看。。。

但看了别人的fpv视频,要是不能实时看到飞行拍摄影响,肯定达不到效果。。用DV拍的应该很烂。。要重复剪辑。。

兄弟你还是多泡泡论坛,整清楚基本概念再说吧,

没有什么是实现不了的,关键看投入是多少,你那2w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关键看你怎么玩了,

你这些需求到无人机版块看看更合适些,但2w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不如买个风筝,挂个图传上去玩玩好了~难度比玩飞机低多了,关键还省钱

网友F:
楼主淡定,潜水,不要上当受骗,小心某些热情的高手。

网友:
只要懂··一千块也可以航拍的··但想拍出高质量的画面··10W都不一定够··多潜水··多学学··最好叫老鸟带带··航拍我也是菜鸟 ,有没老鸟带带???!!!

网友:
多转转吧  2.3天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求助,准备入手一台航模,用于野外航拍。

要求:

请大家推荐下详细配置。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航模,如果有些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请大家指点。

谢谢!

野外玩JJ.....
你说的这些都是FPV最基本的要求,不过你说要实时回传高清视频并录制的话这个恐怕图传是做不到的,继续潜水吧......

网友:
操控有这么难

网友:
我只讲一句  航模  特别是FPV 不是人人都能玩的好!
你要真会飞 这些简单的配置 你是懂的!

网友:
我有一套可以电脑控制飞行的FPV机,有人看到我用鼠标指点飞行后,问我”这个半天时间可以学会吧“,搞到我实在无语。
我想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开汽车从第一次摸方向盘到能够正常上路,不知大家都用多长时间,我只是觉得,把飞机在三维空间平稳控制,需要的知识和练习时间要远远大于在路上的练车时间,最起码,你在地上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停车,而在天上。。。

网友:
哈哈····有意思···这个用于商业目的,投入20W不一定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淡定,潜水,不要上当受骗,小心某些热情的高手。

我赞成这几句话,LZ千万要注意了!
群里面很多所谓的高手,其实也是做生意的高手,刚玩航模的时候,本地几个QQ群都邀请我加入,很热心的回答一些问题,再后来就开始忽悠,说某某机型好飞,还给新手我推荐涵道飞机,呵呵,还好没有上当,继续我的固定翼,慢速的都没有飞好,去飞快速的,不是给他生意做吗!

网友:
.............怎么回帖都这么夸张啊,6500买个DJI的悟空M飞控,1700买个XA650V,然后配个9通道遥控器,飞行就解决了。然后就是一个狗2一套1.2G图传就是了,哪儿有大家说的那么麻烦啊?

网友:
工作需要啊。有发展!!

网友:
回复lz

1-2W从简单拍摄来说配全所有设备还能剩下少许,但是你得考虑你的实际用途和维修费用等资金。二、如果LZ才入道哪你飞行只能是无底洞。 三、你得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行调试改造 四、拍摄用机是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购。
如果LZ想航拍1-2W只能购买简单的设备后续费用是很大的开销。

以上是个人观点,想到哪说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