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动力搭配

楼主(2011-11-10):
新手问一问老手们,20C  2200mA   4S电池,浩马特HB2835L   KV3600+13T小齿轮  , 好盈铂金40A电调,这样搭配合理吗?

楼主:
特别强调是4S电池

网友A:
太爆了,应该11T齿

网友B:
3S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就够了!

听说3S并非450级别的理想电池,电压过低电流太大对电池C数要求较高,就订了几组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爆了,应该11T齿

那我就多买几个小齿,11、12、13的都试一试到底哪一个合适。另外我在考虑电机的KV值是不是太高了点?高了的话,那又该选择多少KV值的?谢谢LS两位的指教

网友C:
都考虑4s 了 ,那直接6s了啊 ,电流更小 ,4s感觉有点非主流呢

网友:
 非主流,哈哈,还是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考虑4s 了 ,那直接6s了啊 ,电流更小 ,4s感觉有点非主流呢

目前3S仍然是450的主流,我更在意的是3S和4S均能使用,自己的电池飞完了,顺手拿朋友的3S装上去照样飞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听谁说的 那谁就在放屁 要么3S 要么6S 要么就上大飞机 你搞个4s 连充电器都不好冲 a6可以同时冲3S两块 你只能插6s口上 一块 你太有才了 不知道是不是卖你电池的忽悠你了

网友D:
kv还行 主要看你电机质量和飞机质量 能不能消瘦 亚托的原装就是差不多这个kv 如果机器不行 一开3D 就-_-

网友F:
哈哈!

3S  30C  2200MA
40A   电调
KV 3680
足够你耍了!!!

网友:
个人认为4S2200的电池重了~装在飞机上头重

网友:
估计是玩涵道固定翼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听谁说的 那谁就在放屁 要么3S 要么6S 要么就上大飞机 你搞个4s 连充电器都不好冲 a6可以同时冲3S两块 你只能插6s口上 一块 你太有才了 不知道是不是卖你电池的忽悠你了

我的充电器是低端的B6,1--8S均只有一个平衡口,冲什么电池都只能插一个,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还行 主要看你电机质量和飞机质量 能不能消瘦 亚托的原装就是差不多这个kv 如果机器不行 一开3D 就-_-

刚才仔细查看了一下,浩马特HB2835L   的使用电压范围是3.7~~14.8V,电机最高就只支持到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  30C  2200MA
40A   电调
KV 3680
足够你耍了!!!

电池可是个长期消耗品,30C 2200mA的3S电池比20C 1100MA的6S电池可贵出不少,飞的时间还比6S的少

楼主:
另外我还问一问用浩马特HB2835L   KV3600+13T小齿轮,用3S的时候将油门曲线调高,4S的时候调低,这样可行不?

楼主:
确定就这样试一回,当一次白老鼠,效果好了就好,不好的话给其他新手们一个前车之鉴

网友:
B6买充电板可以接2块3S。。。6S对机器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