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之极(阴雨过后见晴天,变频器修好了)

楼主(2011-11-10):
买了个1.5千瓦爱得利变频器 什么都设置好了也用了一段时间 今天无缘无故的不工作了 通电里面的指示灯亮但面板和风扇都不工作 正常的时候是通电里面的指示灯亮过几秒钟后风扇和面板同时工作。现在通电后就指示灯亮了。这两天超级郁闷 ,先是重感冒打了两天的点滴。今天病好点了还没想上床玩玩那结果变频器不工作,然后用万用表查变频器表又烧了。真的是空前的郁闷。那位高手帮忙下 兄弟我在这里谢谢了。
昨天晚上捣鼓了大半夜,请教了几位老哥,再加看维修资料,下午叫修理电器的朋友加了个电视机上用的万能开关电源工作了。刚刚接好线试机一切完好,性能似乎比以前还好点了。真是因祸得福了!手机刚才也打开了可惜拆的时候不小心把液晶屏搞裂了,算了买新的吧。还有值得高兴的是搞了两个条式水平仪一个三丰的 一个富士的 上网查三丰的要4800 富士要1200 。真是否极泰来了 呵呵。 谢谢兄弟们支招,说贪便宜的也要谢谢。这话说的是实话,没米只有捡便宜的买。

网友:
估计是坏掉了,你试试在说明书中找到重置变频器设置,如果还不行,估计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足180V,找一找旁边的调节电阻,找十字花转动调节一下

楼主:
楼上是说市电电压不足180吗?如果是那就不是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远程启动,检查一下线路和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远程启动 谢谢

网友:
变频器不容易坏,看是不是进入保护状态,复位看看。

楼主:
楼上兄弟说说如何复位的 现在通电面板没反应

网友B:
贪便宜,吃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说说如何复位的 现在通电面板没反应

哦,我还以为RESET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贪便宜,吃亏了。
你怎么知道是贪便宜那?有招就给支个招我一样感谢你,没招别说风凉话,你不是喜欢围观吗?继续围观吧 这回可见了你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还以为RESET有作用。
没事 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贪便宜那?有招就给支个招我一样感谢你,没招别说风凉话,你不是喜欢围观吗?继续围观吧 这回可见了你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吧 尽情的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笑吧 尽情的笑吧

人生有欢有悲,

能笑的时候,就尽情的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生有欢有悲,

能笑的时候,就尽情的笑。
你玩你的去吧 ,别在这趁乱了。现在没那功夫跟你瞎掰。

网友:
变频器买台达是最低要求....

网友D:
找电子小精灵......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电子小精灵......问问..................
好的 有他的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你的去吧 ,别在这趁乱了。现在没那功夫跟你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