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CAH3铣圆弧的问题,以解决

楼主(2011-11-10):
我在公司中做好的刀路,在MACH3.04中运行,正常。刀路加载到家中的MACH3中产生的圆弧刀路不对,在说明书上,有关I 与J的偏差有两种方式,想是这里面出了问题,其中说到模式关系到I J两种方式的选择,想问下模式是指的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刚才试了下找到了IJ模式的选择,有相对,绝对模式。

网友:
下文呢!  继续等待

网友:
应该是以哪个点做圆心的问题

楼主:
不是的,是I  J模式,一个绝对,一个是相对,我在公司的MACH3是相对,在家中是绝对模式。模式不同所产生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I  J模式,一个绝对,一个是相对,我在公司的MACH3是相对,在家中是绝对模式。模式不同所产生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吧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网友:
尽量用绝对方式加工工件,一般程序开头加上G9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