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菜鸟求救 ?????

楼主(2011-11-10):
朋友给孩子了台就得恒龙虎3 3848 但没有说明书 不太会玩 头次接触这个 有几个问题请大侠们帮忙 提前谢谢了
1 充电是否必须把
电池
拆下才可以?
2 行走时后左轮发出很大的唧唧声 是咋回事 可否给里面加注润滑油 ?
3 这台车没有声音 可否后加 ?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了 尤其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帮忙呀 谢谢了

网友A:
充电肯定是要电池拿下来充电,行走发出杂声最好放视频看看因为看文字不很明白朗朗声什么意思,锌合金的那个波箱杂声是有点大,杂声小的是塑料波箱和钢波箱,你这个坦克没有模拟发动机声音你买的是不是那个编程版的,就是3848不是3848-1,如果想加恒龙声音要买恒隆原厂电路板加接收机改成3848-1.

楼主:
那里有卖呀

楼主:
是叽叽声呀 好像哪里润滑不好 摩擦的声音 在左后轮处 能上油吗

网友A:
发声电路板淘宝上一堆呀,搜索恒龙配件,波箱可以上油的,黄油之类或者比黄油还要稀点的都可以。

网友B:
叽叽声主要来源几个地方
波箱
履带
驱动轮
向导轮
负载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