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的发射电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以前一直用的都是JR的原装
电池
,这两天在淘宝上新买了块电池,2200毫安的,有几个问题不是蛮懂请教各位DX,1:头三次充电的时候用不用充12个小时呀 2:充电的时候电池用不用从控上拔下来,直接用平横充行吗,如果经常拔的话怕把控搞的接触不良,那飞机机的时候就掉的大了 3:电池上有4个插头,我能把另外两个多余的剪掉吗,因为电池仓实在是塞不下去了

楼主:
晕,手机发的帖子,信号不是蛮好,怎么一下发了两条^_^||

网友A:
1:头三次充电的时候用不用充12个小时呀 ---应该是锂电吧,不用12小时,随用随充
2:充电的时候电池用不用从控上拔下来,直接用平横充行吗,如果经常拔的话怕把控搞的接触不良,那飞机机的时候就掉的大了 ---行!最好不要打开控的电源开关
3:电池上有4个插头,我能把另外两个多余的剪掉吗,-----多余的都可以剪掉,剪掉时注意不要正负极短路,断口裸露部分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