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用开普1000W发电机吗?

楼主(2011-11-10):
最近想在外场持续飞行电动直升机,准备入发电机一台,入本田、雅马哈二款进口发电机当然不错,但由于目前模型各方面发展实在太快,怕不久以后有难以预料的情形,故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开普1000W发电机,一则价格可以承受,二则重量相对轻,三是当未来有变化处理掉也不至于太难。目前就是担心开普发电机的功率有虚标,不知道实际输出能否对付二块6S/3300以5C电流并充的要求,有哪位仁兄在用此款发电机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发电机不是模型的范围...这种实用品没有模型发展那么快...一台能管10年

网友:
我在用,最大可以25A.在大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不是模型的范围...这种实用品没有模型发展那么快...一台能管10年

呵呵,我是说模型发展太快,说不定以后又用不上发电机了,而一台发电机又能用很多年,一但用不上就闲置了,造成浪费,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买个本田好点。。。。。。5000多能接受~雅马哈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本田好点。。。。。。5000多能接受~雅马哈太贵了

本田EU10 i 好象不止5000多元吧!

网友:
你的实际功率需求远大于IG1000的 900w 额定功率
开关电源效率80% 充电器也有效率,自己反推一下就知道了

发电机不能长期额定功率工作,建议至少IG2000起步

网友:
俺也在考虑发电机   先学习

网友:
正在用这款发电机,用HY的0720D3。可以双13A充两组6S电池,电流再大就提示出错。楼主用来充3300电池是足够的了。如果瑞大点的电池就换2KW的吧。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兄弟,我决定选择2000W级别的,想在开普2000W和本田EU20i 这二款之间作出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田EU10 i 好象不止5000多元吧!

泽藤本田 SHX1000 价格5000多元,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兄弟,我决定选择2000W级别的,想在开普2000W和本田EU20i 这二款之间作出选择!

2000W级和1000W级重量差一倍,13KG对25KG,便携性差很多,要考虑清楚,如果飞600级以下的话,1000W级够了,其实700级也差不多够了,我在考虑上泽藤本田SHX1000还是本田EU10I。

楼主:
       在选择发电机时,功率和便携性是一对矛盾,所以才带来了这些纠结,直机肯定是越玩越大的,放眼长远选功率大的没错,因为发电机的寿命不短的,在泽藤本田和本田的选择上,我选择后者,不差这些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选择发电机时,功率和便携性是一对矛盾,所以才带来了这些纠结,直机肯定是越玩越大的,放眼长远选功率大的没错,因为发电机的寿命不短的,在泽藤本田和本田的选择上,我选择后者,不差这些钱!

不差钱就不要想这么多了,直接上雅马哈EF2000IS。

网友:
不知道进口发电机坏了找谁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就不要想这么多了,直接上雅马哈EF2000IS。

唉!雅马哈EF2000is 这个计划批不准啊,不然就一步到位了!

网友D:
你们真有钱  买个发电机都买这么好的  支持你们  买泽腾的 纯进口 活者 买雅马哈的 也是纯进口 既然都订了本田了就纯进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真有钱  买个发电机都买这么好的  支持你们  买泽腾的 纯进口 活者 买雅马哈的 也是纯进口 既然都订了本田了就纯进口吧

泽藤本田 SHX1000,本田 EU10I,雅马哈 EF1000is都是进口的,不过价格差不少,所以才纠结。。。

网友:
从我用eu10i在外场的体会.当时我买1000w是觉得20i太重了 加满油有50斤 10i 30斤不到 停车到飞得地方远.
第二就是使用中,pl8冲3300的电池 2块5c 33a 不能用发电机的节能模式,9-10分钟充到98% 就可以停了飞行,如果用节能模式只能开到23a冲 10--12分钟充到98%.这样充电发电机很正常  因为pl8在充电的时候会突然到38a或者马上20a来回的波动,发电机的提速比电子方面提速慢,开关电源容易重启.2000w后备功率足 发电机也要来回波动,但开关电源不会重启.
3300*2 33a最大也就800w--900w 如果你真的要飞大电动 如果是5000的电池 一次也就只能冲1块或者还是20a充2块,几年后发电机怎么改进大家都不知的,没必要现在就什么一步到位的想法.
所以第一就是重量你要考虑  第二就是时间你愿意等几分钟的事情.大飞机你也不可能连续飞行,电机也要冷却.
本田发电机900w就是觉对有900w 长期工作起码也要工作几年,你也一天最多发个3小时不得了.你好好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纠结什么 同是1000w藤泽比本田的重.发动机也是本田的,就选原装血统,第二是本田比雅马哈便宜1000多,几年的油钱也不过就是1000多,雅马哈和本田的基本上功能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对比过),3是本田在国内有正规的代理商和维修闽东本田,雅马哈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刚刚咨询了有关人士,发电机长期工作最好工作在50%—60%功率,否则对发电机不好,所以选择范围可以缩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pl8充电到900w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长期放在车里,手里拎去飞场 是需要好好决断!~

网友:
发电机上全合成机油,几年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清楚,如果发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到额定功率那就是烂发电机,需要的是后备功率

楼主:
第二就是使用中,pl8冲3300的电池 2块5c 33a 不能用发电机的节能模式,9-10分钟充到98% 就可以停了飞行,如果用节能模式只能开到23a冲 10--12分钟充到98%.这样充电发电机很正常  因为pl8在充电的时候会突然到38a或者马上20a来回的波动,发电机的提速比电子方面提速慢,开关电源容易重启.2000w后备功率足 发电机也要来回波动,但开关电源不会重启.
        关于这一段中的开关电源重启问题,1881兄能否详细讲述?

网友:
pl8这样的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电流开始是恒流33a就33a 快要充满或者是80%的时候就会来回波动电流,突然38a 突然20a(举例)这样发电机的按功率启动发电机的转速就要来回不断的提高或者降低转速,因为1000w后备功率不够大,这个时候开关电源就容易重起,发电机有过载灯确重来没重启过.eu20i后备功率足够,电流来回波动的时候电源开关没有重启的现象.说白了 拿开车来说你脚踩油门一脚到底 化油器是全开了,发动机转速也要等几秒才能到最高转速,大排量车比小排量提速快.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买发电机 我还是买eu10i 毕竟很轻,2升油可以飞30多个logo600
   还有就是我重新设置了pl8充电的电流  从3.85v 设置到23a冲 不是5c 冲到98%停了就马上飞要9分钟 33a从3.85v冲到98%取掉要7分钟 就快了2分钟 在场外运用上最多也就多3分钟左右,这样发电机后备就很足够.开关电源就不会重起.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明白没有,当然这个取决你自己的运用.发电机是现在飞大电动最好的方法.
   2升油可以飞30--40个起落.可以飞2天--3天,飞大电动用充电站是每天拿回家充电 太重太麻烦.就是60ah也没有发电机舒服 而且有40多斤 只能飞10多个起落还要提回家充电3--4小时.
  我买了eu10i不后悔.很好用.一年的电池钱,一次买7组14块3300的电池起码要近5k1年飞10组.发电机就提回家.能用2年就赚一个发电机.充电站全新60ah也要4k 能用好久谁都不知道.发电机在80%工作 一天2个--3小时 用个几年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多等几分钟大电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在外场持续飞行电动直升机,准备入发电机一台,入本田、雅马哈二款进口发电机当然不错,但由于目前模型各方面发展实在太快,怕不久以后有难以预料的情形,故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开普1000W发电机,一则价格可以 ...

昨天有飞友拿了一台伊藤本田1000w发电机,这个是国产的,据说和开普1000W发电机一模一样,我用30A冲两块6S 3300MAH电池没问题。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个要用ICHARGER 3010B 冲才行,用PL8,一上30A,发电机就重启。另一方面也说明,PL8能耗转换不如Icharger,大家不要太迷信PL8,Icharger也是一个选择,不过就是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重新考虑分析中!

网友:
好好考虑一下 重量长期的事情
昨天看起个百得洗车的机器 1400w 我倒.
飞飞机还想带个音响出去搞了,有个bose的外场音响,一并拖起

楼主:
这就是发电机比充电站用途广泛的好处,交流电就是好用!

网友: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E:
这个东西要3000多,太贵了,淘宝上有很多5,600百的也是1000瓦为什么没人用啊

网友:
刚买了一台,用过告诉你怎么样

刚买了一台,用过告诉你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好考虑一下 重量长期的事情
昨天看起个百得洗车的机器 1400w 我倒.
飞飞机还想带个音响出去搞了,有个bose的外场音响,一并拖起

上次出门跑船,发电机,电水壶,充电器等等
充电基本差不多够不停船,可是午饭时间电水壶开始烧水准备泡茶时,就听见发电机的声音不对了。结果请朋友开车出去买咖啡 。想起不对劲,拿电水壶看了一下2000W的德国货。真不省力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要3000多,太贵了,淘宝上有很多5,600百的也是1000瓦为什么没人用啊

那个是中 国特色,虚标的
就600w左右的样子

网友:
学习一下,帮顶。有钱买发电机,为什么不多搞几块电池呢?

网友:
充电器波动 导致发电机提速降速的问题已经解决,eu10i稳定跑到33a充电

网友:
怎么解决的要说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2011-12-30):
回复 网友C:

帅哥 你可以理解为 你说的那个充电器是否有点虚了呢

网友:
为什么没有选国产的,国产的不好吗

网友:
在用开普的IG2600额定2000瓦PL8外场满功率40A工作没问题。加满油可以用一天。

网友:
我用EF2000IS   我拖2台720充 5000电池     20多分可以搞定2组5000电   也就是4块电池   飞90机足够  基本不用断电   唯一不足就是200IS重了点   不过我一直放在车尾箱 :loveliness:

网友(2012-05-12):
想问下怎没有考虑伊腾这个发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咨询了有关人士,发电机长期工作最好工作在50%—60%功率,否则对发电机不好,所以选择范围可以缩小了!

这个有关人士胡说八道,按额定功率用,按时维护 。进口机器很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