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带模型上飞机么?

楼主(2011-11-10):
就要坐飞机去旅游了,想带着翼龙去,准备打个包。

主翼两片已经黏在一起了,不准备分开了,尾翼已经拆解了。现在做成了一个110*20*25的包裹。不知道能带上飞机么。还有就是锂电,把接头用胶带纸粘住,应该可以托运吧?还是随身携带的好?

网友:
随身带,电池也是,一直这样带的!呵呵!

网友A:
锂电目前貌似只能随身携带吧?
对于那个包裹要看你的航空公司了。实在不行你可以坚持说是易碎贵重物品,不能托运。我以前就是这么吧一架KT机从深圳带回到上海的。不过最好是找个比较空的航班,空姐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
包个专机吧

网友:
大飞机带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目前貌似只能随身携带吧?
对于那个包裹要看你的航空公司了。实在不行你可以坚持说是易碎贵重物品,不能托运。我以前就是这么吧一架KT机从深圳带回到上海的。不过最好是找个比较空的航班,空姐的心情会比较好一 ...

谢谢!感觉心里有底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让带的话,就把模型放在机场上,把控打开,跟着飞机一起飞回来

网友B:
锂电怎么随身带,过门不摸你吗。锂电池按行李、、按随身物品走你都是通不过的,不信你试试。最好有人陪你去机场省的东西过不了门还舍不得扔。。。

网友:
锂电池必须随身带,不能托运的

飞机可以托运,也可以随身带,就说是易碎品
上次我乘飞机,笔记本的电池放行李里托运了,结果被查了,要求随身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怎么随身带,过门不摸你吗。锂电池按行李、、按随身物品走你都是通不过的,不信你试试。最好有人陪你去机场省的东西过不了门还舍不得扔。。。

实在不让带的可以暂存在机场,7天内取就可以了...

网友:
我每年都是这样随身带飞机上国际航班。

网友:
我回来英国也是,这次回中 国买了10块电池还有450直升机,还有好多配件,电池+配件我是用手提电脑包装的,过安检什么的都没事!!!

网友:
我背滑翔机乘过飞机,随身带,不拖运

网友:
电池要随身带的

楼主:
已经试过了,锂电可以随身带,但不能托运。随身带的电池,要求严格一点的机场,安检会问这是什么东西,并要求分开放;不严格的机场,安检就直接过了。

关于不能托运的问题:就算是锂电着火了,随身带的马上就能被发现,要是托运的就糟了。更何况托运的东西,大多会被粗暴对待,本来没事的电池,说不定也被摔的有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之前有一次航班电池在托运行李舱炸了 所以现在电池不能托运  现在电池都可以随身携带的,但是你要保证电池在你随身行李里不会挤压,简单的说就是电池最好一块块用泡沫袋子装好随身携带。 快递就不可能这样了 所以快递发不了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就把模型放在机场上,把控打开,跟着飞机一起飞回来

空姐如不准打开控这个电子设备,你就躲厕所里控

网友E:
飞机货仓的温度是很高的,锂电池在高温下极易自然,所以不能托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货仓的温度是很高的,锂电池在高温下极易自然,所以不能托运。
原来是这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温度高吧。。。在平流层顶温度都是零下几十度的。。是因为压强不同,货舱不是增压舱,所以大气压会很低,电池就容易爆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国际航班好像宽松好多。出国 安检什么火机火柴的都丢掉了,回来外面的机场安检就一概不管!8个多小时的飞行中还有个鬼人在机尾洗手间吸烟都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