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刷。。。。大用途!!!

楼主(2011-11-10):
 一把小毛刷。。。
放在工具包。
每次爽飞完。。。
可以用这个小刷;
清洁一下——住轴、旋翼组、尾波箱、桨夹等。。。
可以减少下次炸机的机会。。。

网友:
 很少清洁鸡鸡的,因为没刷就炸鸟

楼主:
清洁过程。。。
会偶然发现。。。
某个位置有问题。。。

网友:
毛刷的广告打到这里来了

网友:
有广告嫌疑

网友:
 那么小一个刷,要两块,这广告也打得太黑了吧

网友:
邮费可以买好几个刷子了

网友:
一般都是去卖小饰品的店家买女生用的小毛刷,质量好

网友A:
用旧的电冰箱压缩机加一个小噴枪更好用

网友:
用高压空气吹

网友:
其实,我推荐CN-20,轻轻一喷,光洁如新。再用CN-10喷一小下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买了!

网友:
不用买了,每个男人身上都有把毛刷。
随时随地拿出来用。

网友:
楼上神棍

网友:
驶鬼TB,你去笋岗文具市场,或者HQB手机市场,大小长短,一应俱全,还便宜得多

网友:
路边五金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旧的电冰箱压缩机加一个小噴枪更好用

这个好用

网友:
汤生被当成托了...

网友B: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用清洁剂呢,如果齿轮磨损时间长了会发黑的,用清洁剂喷一下,即刻光洁如新,再用油性清洁剂喷一下,顺滑耐磨损,延长了使用寿命多好?
特别是轴承和齿轮,用清洁剂喷一下,内部污垢几乎全部都能清理出来,还具有一定的防锈功能(比如WD40 CN-10)
比单纯的用空气吹好多了,清洁剂是不导电的,对电路板无腐蚀,对触点清理作用明显.

网友C:
其实,直升机真的是要经常维护,
特别是尾桨波箱组、小齿轮、球头、拉杆等部位。
多检查。。。肯定能更多的时间享受爽飞的乐趣。

网友D:
我买的这样的小毛刷,一号的,四毛五一把。

网友E:
邮费你出,我送你。仅限一把。

网友F:
我一般都是用高压水枪清洗的

网友B:
楼上 弓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