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占空比差编写的舵机控制程序,带延时功能,HEX跟上位机,后续将不断增加功能。。

楼主(2011-11-10):
上位机跟下位机都是在老狼基础上修改的。。上个上位机的图。老少爷门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尽管顶上来。

atmega8作为主控芯片,采用外部8MHZ晶振,做个最小系统,下 载HEX文件到atmega8里面,将下面这些引脚引出来就可以了。
portc3--0
portd7--4
portb7--0
portc0   1号舵机
portc1   2号舵机
portc2   3号舵机
portc3   4号舵机
portd4   5号舵机
portd5   6号舵机
portd6   7号舵机
portd7   8号舵机
portb0   9号舵机
portb1   10号舵机
portb2   11号舵机
portb3   12号舵机
portb4   13号舵机
portb5   14号舵机
portb6   15号舵机
portb7   16号舵机

指令介绍:
串口发送"S1P1500S2P800T2000E"
就是将1号舵机在2秒时间内从当前位置移动到1500us位置上,同时2号舵机2秒时间内移动到800位置上。

文件名: 上位机.rar
描述: 上位机与下位机HEX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a9c866-1130-11e1-b485-0015c55db73d/

网友:
舵机控制的技术含量在于如何让所有的舵机同时动作

楼主:
加了一点功能,修正了一些BUG。。。查错真难搞。。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查找下位机错误。现在勉强可以识别一般的指令。下一步要写上位机了。没有思路。。写写停停。。。

网友:
最近弄了个51的程序,用一个单片机同时控制32路舵机,分辨率是200,32路都是在一个20ms的周期内控制的,大概原理是2.5ms一个周期,200个循环去检查8个舵机的pwm值,2.5ms过后在同样就3个2.5ms的周期,这样的控制理论上可以有很多路的,而且还有很多空间运行主程序。上次买了16个9克舵机,用电直25c的锂电才撑得住,想问下你们的机器人那么多舵机是用什么电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