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和天妹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11-10):
悲剧经常有,最近特别多,先前后烧2个电调,现在又烧控和控电,用的天6A+菠萝的控电,今天上午,把昨晚充了一晚的控电接上去,结果正反搞错,烧了电池,以为控没事,结果控也烧,请问高手们和天妹说下什么零件,谢谢,还有问下天妹,这样的情况修下多少钱,现在控的问题是电源开关没反应,还有就是干电池装上去,不去动任何开关的情况下,电池会发热,唉,伤心

网友:
稳压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经常有,最近特别多,先前后烧2个电调,现在又烧控和控电,用的天6A+菠萝的控电,今天上午,把昨晚充了一晚的控电接上去,结果正反搞错,烧了电池,以为控没事,结果控也烧,请问高手们和天妹说下什么零件,谢谢 ...
保护稳压管击穿短路。应急可拆掉它。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兄弟,保护稳压管有买吗?要什么型号的?

楼主:
2位前辈呀 不对呀  我把稳压管拆了  确实是断了  不知道是我弄断的还是烧断的    但是我我用铜线代替稳压管接上   装上干电池   还是一样电源灯不亮  电池为热    各位前辈 啥情况???

网友:
前辈是让你拆掉稳压管,就是不用了,接铜线是多此一举,电池还是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ok了,看那里短路了。

楼主:
拆了,果然好用,哈哈,谢谢前辈,不过这稳压管是15V,1W的,便宜的,就是不容易买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