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将KKV5.5换为kk flycam,还是一起飞就翻转!!!

楼主(2011-11-11):
请教各位模友,
今天已收到了卖家换的kk flycam回家调试的时候,按照说明书设置了,出现问题如下:
1,上桨起动的时候,发现四轴的一个电机往下降低的时候,这个电机转速变小,另一对应的电机转速却增加!
2,起飞的时候,只要一离地一下子就往一边翻转了!!调晕了,不知道怎么调才正确了,,

网友:
陀螺反向了  多看说明

楼主:
刚才拿在手里,小油门的时候,只要稍稍转动四轴的时候,感觉有很大的力翻转一样,,我感觉也是陀螺反向了,可是我没有动过反向啊,我把三个电位器往逆时针方向调到0后,通电复位后,从前面到后面又设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也是这样啊,按正常的方式,默认为正向而不是反向啊(莫非我这个KKflycam本来就是反向的??),,,说明书上的:-将ROLL旋钮调整到0位置(逆时针旋转):

-系统通电;
-等待飞控LED快闪3次,表示进入陀螺仪修正方向调整功能;
-设置陀螺仪修正方向,把对应通道的摇杆拨到左边或者上面位置,表示正向修正,拨到右边或者下面位置,表示反向修正,当任意方向拨动摇杆时,飞控LED会常亮,摇杆回到中间时,LED会熄灭;
-设置完成,断电并把ROLL旋钮调整到正常位置(一般是中点附近)。
,,,,,,,,
这样操作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高手详细讲解

楼主:
楼上的兄弟,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是动哪个电位器呢?拧到0动了方向杆后,回复到50%的中位了吗?

网友:
4轴对电调的统一性有一点要求,最好是4个一样的电调,一定要能够设置油门行程的电调。不能设置油门行程的一点不行

网友:
板子的方向 与机架的方向对吗

网友:
你板子是不是倒扣装的?

网友:
简单 解锁后不要断电 上锁。关遥控 开遥控。解锁。然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模友兄弟们,
一,我的四轴机架是标准的十字型结构,飞控的箭头是指向第一轴电机,
二,之前装的KK v5.5飞控板的时候,都不致于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倒扣过来,而且轻推油门四轴几乎拿不稳四轴(正确的应该是轻微晃动四轴,应该有力量抵消转动或摇晃的力矩。我的却是一个电机往下降低的时候,这个电机转速变小,另一对应的电机转速却增加)。
三,电调油门行程调了的,四个电机可以同步起动
四,现在最大的怀疑有两点:
    1,陀螺反向没有调好,不知怎么调法,(本来应是正向的,)
    2,楼上的兄弟说:“简单 解锁后不要断电 上锁。关遥控 开遥控。解锁。然后就没问题了”怎么上锁呢,我知道解锁,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上锁。。。

再次感谢各位模友兄弟的出谋划策!!

如果偿试各种方式都不行的话,就只有退货了,,入QD5飞控了,,,

网友:
 板子的方向 与机架的方向对吗
X模式不是箭头对第1轴
是1--2轴之间

网友:
加我好友吧我QQ教你积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模友兄弟们,
一,我的四轴机架是标准的十字型结构,飞控的箭头是指向第一轴电机,
二,之前装的KK v5.5飞控板的时候,都不致于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倒扣过来,而且轻推油门四轴几乎拿不稳四轴(正确的应该 ...

旋转摇杆向左打到尽后就可以上锁  这时候 飞控版会灭灯

网友:
肯定是陀螺反向了

网友:
你的空是不是用的直升机模式,改成固定翼模式.我的以前也是,改了就好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热情指导,我现在极有理由怀疑是因为这个KK flycam 飞控板出厂就设置为默认反向了,因为昨晚又试了试,把所有设置都复位了后,从头到后重新设置了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的设备:天6A控 72M   原装接收   电调:4个 好盈天行者40A   电机:4个XXD2212 KV1000电机,桨 1045正反桨,550十字型四轴 ,飞控板上的箭头指向第一电机。

设置过程严格按照网上和卖家发来的KK flycam说明书进行设置的,从油门行程到 陀螺反向等步骤,,,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主要是症状:轻推油门,电机可以同时起动,,不过晃动四轴,几乎拿不稳,感觉一边电机往下沉的时候,同轴的另一边电机转速应该是降低,却反而增加!所以,,,拿在手里,就想发生共振一样,晃动越来越来厉害!!,,,不知坛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找个同城的XD, 也是玩四轴的, 交换机架和控制板试一试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没有的话, 我也么办法了

网友:
我的KK板子刷X型除了一个电机转速反向了以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一次性就飞起来了

网友A:
刷2.3吧,我的2.2也是这样,自旋、翻跟斗,刷了2.3简单调试后就飞起来了

网友:
出厂默认是X模式。你硬要装上+模式机架上,有正常的道理吗?重刷+的固件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2-08-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我的问题和你一样.遥控器天地飞FT06-A ,KK X四轴,油门加大,四轴会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2.3吧,我的2.2也是这样,自旋、翻跟斗,刷了2.3简单调试后就飞起来了

你好
你的2.3固件在那下 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