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极生悲

楼主(2011-11-11):
昨晚,一个人猫在凉台,给Z轴侧板攻四个M4的丝,孔打3.2的;第一个千小心万谨慎,终于攻好了,螺丝一上挺顺。第二个继攻,攻啊攻,快攻完了,嘎崩断了,断了有十一毫米,全在孔里,唉,倒霉!今天想法取吧
买俩丝锥,继续攻,还不错

网友:
花一个早上   搓个一出来,花一个下午 用一字螺丝刀 拧出来

网友:
 常有的事

网友A:
没攻过丝,搞断的话和丝锥关系大不?质量好的分头攻二攻三攻那种容易断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心想今天蛮顺利啊做得,丝锥不会断吧,没到一分钟后断了,都还没用什么力就莫名其妙的断了

还是2 攻先~~

楼主:
标题

买丝锥只买了一个,我要头锥.二锥两个,老板说一个就顶头锥二锥了,心想现在丝锥也进化了,没成想......悔啊

网友:
同情楼主 被断丝锥搞的头痛,

网友B:
最小也要打3。3的孔,你非要打3。2的孔,不断才叫怪呢

网友:
楼主用词挺逗啊  猫在凉台

网友:
M4的应该不容易断吧。

如果是铝材,用头攻吧,而且要加机油润滑,这样排屑好点,不会咬死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也要打3。3的孔,你非要打3。2的孔,不断才叫怪呢

有这么多规格的钻头吗?

网友:
底孔钻小了,丝锥疲劳了,油上了没。这么细的丝锥很难搞出来的。
深表同情。胜利在望一高兴就会忘记反转排屑,缓解疲劳,以至于……

网友:
我用国产丝锥攻10的牙断了三四根,都不需要取出,在旁边再攻即可。
找些攻丝油试试。

网友:
极度同情。。。。。。。

网友C:
一般,丝攻不是扭断的,是折断的,当你理解这个时,攻丝就不会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丝攻不是扭断的,是折断的,当你理解这个时,攻丝就不会断了.

攻得不垂直?

网友:
经常在镜头零件上攻M1.4,M1.6的螺纹,丝锥断掉无数,只能电脉冲打掉。现在使用挤压丝锥,底孔稍放大一点,螺纹强度又提高了还不断丝锥。

网友D:
小直径的螺丝我都是底孔打偏大的,M4的打3.4,然后扭矩电钻一下就搞定,关键是要垂直

网友:
M4的我一直都是打3.2MM孔,楼主攻的少了,没手感
引用 网友C:
一般,丝攻不是扭断的,是折断的,当你理解这个时,攻丝就不会断了.
说的就是这个理。记住要上油攻,我大概攻了100个孔断2个M4(我的雕刻机M4的孔就有近百个了),M6以上还没攻断过,

网友:
如果用架子就会好很多 没有架子用钻床代替 夹稳工件不要开电 用手一下一下攻,材质硬的要多退
底孔小0.3-0.5看工件材质 材质硬的底孔大点 攻出来的牙上螺丝不会滑牙就行
一定加油润滑!

网友:
手感很重要

网友:
取出来就好啊。就是太费时间。

网友:
就目前国产丝锥的现状....还是尽量打大点的好..........

网友:
天,我攻m4的就打3的孔,断了好多,现在都不敢攻m4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攻过丝,搞断的话和丝锥关系大不?质量好的分头攻二攻三攻那种容易断不?

M4的丝锥不分 头二三椎吧??

大锥子分 小锥子没见过

网友E:
1、底孔要对,M4的打3.2是对的,硬材料可以3.3
2、攻1圈要退多半圈
3、垂直且加润滑油

楼主:
第一次丝锥买错了,可能是机攻

网友:
我做的东西常拆卸的螺丝孔打3.2 的孔慢慢攻,怕死的打3.3或3.4 的

网友:
M4*0.7标准打孔3.3  最大3.422  最小3.242
M4*0.5标准打孔3.5  最大3.599  最小3.459
要加油不要用那么大的攻丝板手,用大板手很易用力过头。

网友:
m4很大的,不容易断,我到是常断M2的,主要还是偏了,还是机床功丝不容易断。。。

网友:
我前几天扭断了M16的,臂力见长

网友:
底孔太小,另外我看上面有几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应该是塑性材料(软材料)底孔放大一点,如铜铝铁等;脆性材料(硬材料)略小一点,如铸铁

网友:
回复 楼主:

M4丝锥的断头,用根合适的水泥钉磨平头砸碎它!!

网友:
加油没错的,有利于排屑与润滑

网友:
底孔太小,鉴定完毕
,一般打3.4就可以了

网友:
断了个丝锥而已没必要悲吧,我手机坏 变频器坏也就是郁闷而已。论坛里凡是玩的哪个敢说没断过丝锥?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我就是说说而已 ,其实我也做不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直径的螺丝我都是底孔打偏大的,M4的打3.4,然后扭矩电钻一下就搞定,关键是要垂直

好技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底孔要对,M4的打3.2是对的,硬材料可以3.3
2、攻1圈要退多半圈
3、垂直且加润滑油

M4打3.2是錯的,正確是3.3,除非你是非標螺紋 P=0.8的
公制螺紋因為角度為60度
所以底孔很好計算
M3的PITCH是0.5,所以3-0.5=2.5
M4的PITCH是0.7.4-0.7=3.3
M5的PITCH是0.8,5-0.8=4.2
M6的PITCH是1,6-1=5
M8的PITCH是1.25,8-1.25=6.75 一般打6.8的
M10的PITCH是1.5,10-1.5=8.5
M12的PITCH是1.75,12-1.75=10.25,一般打10.3的
只要底孔正確,垂直度夠,絲攻上點攻絲油
再怎麼差的國產絲攻都能打200孔以上
進口絲攻可以打2000孔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