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导航的GPS信号从飞机上是怎样传下来的?

楼主(2011-11-11):
看了很多自动导航的资料,只提飞机上有接收机,从没有提过有发射机,导航的数据是怎样传回来的?
看了有双工功能的遥控器如A9,接收机上也没有发射器啊,而且也从来不提配套的在飞机的发射器,双工是怎样实现的?百思不得其解.

另自动航飞机有很多实时参数,如高度\速度\经纬度等,都能在遥控器上显示出来吗?

网友:
飞机上除了遥控系统外还有一套图像传输发射系统,GPS信号和图像信号通过图像传输系统传到地面,地面有图像接收系统,高度速度等参数在显示器上可以看到。

网友:
根本不需要传回来,回来的只是图像。

网友A:
有叠加在视频上传回来,只能看不能用的;有把信号混合到视频信号当中或者通过通过音频传回来的,能够在地面提取出来再用;还有直接数传电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叠加在视频上传回来,只能看不能用的;有把信号混合到视频信号当中或者通过通过音频传回来的,能够在地面提取出来再用;还有直接数传电台的

正解!

楼主:
图像传输的带宽很宽,距离很近, 这样上\下行不对称,  如收不到图像信号了也不能给出飞机失控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