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四轴构思

楼主(2011-11-11):
等我有钱了四轴的四个
发动机
换成四个涡喷,烧钱玩。

网友A:
直接升入太空,与神八接吻

网友B:
天宫 对外开放模型充电加油接口

网友C:
涡喷进不了太空
进太空得火 箭

网友D:
你赶收接降落吗?

楼主:
不考虑资金,按照思路有可行性不?

网友E:
单有钱不行!玩涡喷还要有技术!

网友F:
别说涡喷,装4个电吹风上去四轴也能飞。

楼主:
对,四个窜天猴子绑上也能飞!

网友G:
 LS的哥们4跟窜天猴怎么控制呀,难道要自由飞??????

网友H:
涡喷四轴就帅气了啊 如果用涡喷的话必须要有喷射方向控制装置 不然没有办法YAW 就是水平转机头 可以参考终结者四里面那个三轴飞行机器人

楼主:
缺技术和资金

网友I:
实际点的说法,貌似涡喷推力的反应没有电机迅速。。。。

楼主:
我们现在处于幻想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