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无刷

楼主(2011-11-11):
我已经有两个四轴(500mm、450mm),就想再做个小于250mm的,想选AX 1806N无刷和5030桨,2S或3S 电,飞行时间尽量长。

无刷的参数如下:

Model:AX-1806N KV:3300
测试桨电压电流功率拉力转速力效
Test propellerVoltageCurrentPowerPullRMPEfficiency
AX 5×37.6V10.8A82.1W340g188954.14g/W

Model:AX-1806N KV:2650
测试桨电压电流功率拉力转速力效
Test propellerVoltageCurrentPowerPullRMPEfficiency
AX 5×37.6V6.5A49.4W251g160105.08g/W
4×2.511.5V7.0A80.5W296g251603.68g/W

Model:AX-1806N KV:2080
测试桨电压电流功率拉力转速力效
Test propellerVoltageCurrentPowerPullRMPEfficiency
AX 5×311.5 V6.7A77.05W325g183374.22g/W
GWS 80407.6V9.3A70.68W365g86545.16g/W
GWS 08437.6V10.1A76.76W360g79504.69g/W
AX 8×3.87.6V11.1A84.36W350g71804.15g/W
GWS 60307.6V4.9A37.24W227g123006.10g/W
GWS 70357.6V6.2A47.12W285g112136.05g/W

从参数表中,我觉得KV2650和KV2080较合适,但是哪个更适合就不知道了,请经验者帮助。

网友:
都不适合 KV效率都底

网友:
标题

4轴越小 效率越低 但灵活 因为轴距小 相应的浆就要选用小尺寸的 这样电机就只能用高KV 大家都知道 高转速配小浆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