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 Maxpro X6 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向各位请教一个关于 Maxpro X6 的问题:
 Maxpro X6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5V(11~15V) ,那么充6S(25.2V)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内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升压

哦,非常感谢大哥。
还请问一下,升压,是用2个管子串在一起实现的吗?

网友:
输入电源反接会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充电器特点:
7. 优异的安全保护:输入输出的反接保护,低电压保护,温度保护,电压和容量的过充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非常感谢大哥。
还请问一下,升压,是用2个管子串在一起实现的吗?

升压是用的dc—dc模块,类似变压器的东西,X6的效率还挺高的测过有9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用2A充1个6S电池,和用4A充1个3S电池,充电器的发热会一样吗? 充电器的效率会一样吗?

网友:
理论上dc—dc模块降压的效率比升压的高,所以充3s的效率更高,但是X6的充电效率挺高的,加上自带风扇,所以没感觉这个充电器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