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推力线问题

楼主(2011-11-11):
翼龙基本上是背推机里比较优秀的机型,比那些500多的背推机性能好多了,就是个头小了点。

飞了很久,有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飞机加油右偏,收油左偏,估计是螺旋气流对垂尾的干扰。不知模友们如何处理的?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请有经验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见到沙发我禁不住就顶了

若干年前玩过翼龙
理论上就是调整电机推力线,改变电机推力线的办法就是在电机座上添加加垫片,印象不深了。试试看吧。
楼下继续

网友A:
如果不是很严重可以用混控解决

你的遥控器有混空么

网友B:
如果用小尺寸桨反扭应该不明显,可以适当调整推力线或改变重心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小尺寸桨反扭应该不明显,可以适当调整推力线或改变重心解决~

这个是正扭了,和反扭情况刚好相反,现在推力线0度,适当右拉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有混空么

混控是可解决,但喜欢机械的调整,消除癖性。
看有人用加大垂尾的办法解决,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网友C:
如果是艾特翼龙推力线基本不需调的。你说的现象是有,如果翼龙装的很好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另外不要用微调来调整方向舵,方向舵如果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也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
飞艾特翼龙没发现这个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艾特翼龙推力线基本不需调的。你说的现象是有,如果翼龙装的很好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另外不要用微调来调整方向舵,方向舵如果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也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

艾特的,安装也没有问题,记得你用运动机的垂尾,是不是有改善?你用什么桨啊,我用APC7寸,KV1400

网友(2013-04-12):
推力线,比重心还要关键,

网友:
没得大问题

网友:
翼龙推力线要偏左一些,电机推力中心在飞机重心后面,所以左推相当于前拉机的右拉。

网友(2013-08-21):
我的也这样,怎么决解?

网友D:
从后面看,电机应该往左还是右?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D:
从后面看,电机应该往左还是右?

电机当然是向左歪了,因为推力线往右了

网友:
我山寨的翼龙 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是调了方向舵 基本偏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