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下,为加功放,改控,接头为IPEX

楼主(2011-11-11):
备注下,为加功放,改控,接头为IPEX

那种很小的同轴插头,很多MY不知道叫什么,导致无法找到合适的插头

网友:
这个像是2.4G接收机上的天线插座

网友:
论坛里的大侠们  我照着帖子改了个功放 没效果啊 能不能请教一下啊 谢谢  2个星期了都 着急死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6%B7%C5&page=1

网友:
我也买了个2.4G的功放,盒子里面带的那个同轴电缆太短了,淘宝另买了IPX转SMA的延长线,用刀尖小心将IPX插头挑开就好了,然后将电缆直接焊在控上原来引出天线的焊盘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