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配个风神50新手套。求解答。

楼主(2011-11-11):
风神CF 轴传空机。 三叶52
发动机
。
FUTABA3003
舵机
天7控
GY650
陀螺仪
就是不知道 启动工具这一块。 瑞集90启动器需要用哪种启动杆?还有就是点火器有没有要求? 启动点火这一块最少需要多少钱?
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A:
锁尾还是401+9253或者9254吧 90启动器和启动杆点火器一起200左右,你应该还需要一个加油泵70块左右

网友B:
远离胸器!
看到就怕怕

楼主:
回复 藤椅 wuxiao520lz01 的帖子
是怕解体还是怕失控。。我只是想永远飞F3C啊。3D的话、我还是觉得450没杀伤力。

网友C:
3C……用hirobo鸡,futaba无刷 8fg控,611陀螺仪,这还差不多

网友D:
躲机,控,陀螺仪都不行,油机不能省钱。安全第一。

网友E:
飞3c全部都不行,上个hirobo,jr的空机再加顶级设备。本身技术就不行,再配低端设备,更不行了

网友F:
慢慢观赏!

网友G:
陀螺仪还是配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