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配一个风神50级新手套装,求解答。

楼主(2011-11-11):
风神CF 轴传空机。    三叶52发动机
    FUTABA3003舵机
    天7控
    GY650陀螺仪
    就是不知道 启动工具这一块。 瑞集90启动器需要用哪种启动杆?还有就是点火器有没有要求? 启动点火这一块最少需要多少钱?
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
这个配置有点吓人

发动机凑合,悬停、航线、简单3D是可以的,前提是调整好。
3003舵机顶多用在油门上,斜盘舵机还是不要用3003,实在没钱,可以用ES579,我就用这个。
天七控换掉,直升机控不是闹着玩的。可以考虑一下DSX7。JR2710也可以,貌似999一套。
陀螺仪也得换,GY401吧,锁尾舵机9254.

点火器就用普通点火器就可以。
启动工具可以用瑞吉60启动机,160块,再买一只带单向轴承的启动杆,100块左右。但要小心,启动杆是卡在启动胶头里的,会被甩出来,很危险,最好用手扶一下启动杆。

网友:
  这配置是典型的杀人利器!
还是听听楼上的吧!既然玩上直升机了就别想着省钱了,越想着钱到时候反而越费钱.
  发动机还是用OS的吧,新手搞三叶的发动机搞不定的,到时候更本就没法飞.实在想省点就在论坛上收个二手的OS50,人家都调好了,装上去就用.
  启动机最好直接买亚托的,实在不行就买个一百多的充电电钻,再夹根内六角螺丝杆.别用那种固定翼启动器加单向启动杆的,那东西不好用,有危险,还会损坏直机上的启动头.
  以上都是花钱走了很多弯路后的经验总结,希望楼主不要再走弯路了!

网友:
玩电直才是正道,呵呵,建议换电直~~~~~~~

楼主:
目前就是想折腾下油动的飞机,完全还没耍过这么大的飞机。只是研究下。毕竟潜水没理论和实践搭配学的快。预算就是3000左右吧。要是真入迷了,再考虑升级配置。但是听楼上说的杀人利器。是会失控,还是会解体?目前的想法就是不要求性能有多好。只要能悬停,温柔航线就可以了。充电电钻是个好想法。但是内六角的扳手锯短就可以么?发动机搞不定,是什么情况?是因为油针调不好?还是其他的? 锁尾不要求那么多。因为不做暴力动作。目前唯一怕的就是空中解体,还有就是失控。。。 FUTABA3003不能用在斜盘是应为力量小么?我想简单的航线还是没问题吧?我又,没用无副翼。。。

网友:
买电直吧,调起来容易,飞起来也保险,干净,爽飞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耍了6个月电直。用了差不多接近6000块钱。现在炸机已经炸麻木了。两个450放家里已经没心情修了。不是因为我笨。而是太冲动,我记得我入魔秒炸就是首翻。。有副翼的可以3D了,就折腾无副翼。结果又炸了那么多。。现在完全对3D不感任何兴趣。所以想折腾个大点的飞机。飞标准F3C。搭个摄像头什么的。将来有兴趣了还会入个ACE ONE专业的

网友:
  風神 50 油動,你以為會花得比450電動少嗎?

网友:
标题

新手,风神50,3000预算……这些都是亮点!

网友:
  空中解体了一般不是飞机本身材料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安装的问题.螺丝必须上紧,还得打螺丝胶,防止螺丝松动.
  新手搞油动的主要是发动机的磨合与油针调不好,导致发动机无法稳定工作.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看,但理论和实践是两码事.就像大家都知道游泳该怎么游,但真的让你去游就不行了.至少我还没看到有新手可以在没老手帮忙的情况下自己搞定发动机的.
  锁尾不是你要求低,而是差的设备根本就锁不住.就算最简单的悬停状态下,尾巴也总是往一边温飘或老是左右摆动,你怎么飞???
  3003舵机用在斜盘上,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够,而且是塑料齿的,一炸必扫齿.斜盘舵机至少也得用个金属齿的吧!
  遥控器就怕失控.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的油机,突然不受控制的横冲直撞,那会是什么后果???我不敢说国产的遥控器就不能用,但至少进口控比国产控失控的几率要小很多.

网友:
  補充一下,如果樓主堅持要試一下風神之威力,

請在四周無人之處,玩這直昇機,就算失控也最多炸機,不會傷到人,

傷了人的話,嚴重的要賠幾十萬元,不是開玩笑,

网友:
楼主玩油直只有3000预算实在是少了点,就算3000让你飞起来了,后续费用恐怕得再加个零!

网友B:
11楼的10年才注册的就混到上将了,我06年注册的只是一士官,这差距呀!!!

网友:
标题

玩油直预算在1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楼的10年才注册的就混到上将了,我06年注册的只是一士官,这差距呀!!!

  因為你太懶之過
又或你有幾個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