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效率是不是很低啊?

楼主(2011-11-11):
我刚买了一个号称550W的无刷电机,220V的,铭牌上说电流是6.5A

我算了下,效率好低啊

是不是无刷电机都是这样?

网友A:
............................ 大哥  这还是模型么?220v

网友:
比有刷的高的多

网友:
我的理解正好相反  有刷电机工作时间久了会有磨损

网友:
220X6.5=1430

网友:
有刷电机,不只是磨损,
还有变电效率,
在转换的过程中有电火花出现,导通率也没有完全的保障,
由于电火花,还有电磁干扰,对电子设备有影响

网友:
那是峰值电流,启动时电流大,达到额定转速电流就降下来了,不妨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峰值电流,或者启动电流。那有电机生产商愚蠢到标示峰值电流做指标的

网友C:
你那是220V交流电机吧。估计是功率因数的原因。电压和电流不同相,功率=电压*电流*COS(相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220V交流电机吧。估计是功率因数的原因。电压和电流不同相,功率=电压*电流*COS(相角)
感应电机就是无刷的呀

楼主:
电机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大哥  这还是模型么?220v

呵呵,原本想拿这个电机,做一个小车床的,因为不懂,还在学习中呢

网友D:
这是异步电机,电流大是因为功率因数的缘故,是交流电机。无刷一般是指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异步电机,电流大是因为功率因数的缘故,是交流电机。无刷一般是指直流无刷电机

哈哈,新手新手,哈哈
那这么说,异步电机效率都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新手新手,哈哈
那这么说,异步电机效率都不高?

不是。是功率因数不高。
电流*电压*cos相角 是有功电功率。
输出功率/有功电功率 是效率。
所以,你得先知道有功电功率和输出机械功率,才能知道效率。而有功电功率通常小于 电压简单乘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功率因数不高。
电流*电压*cos相角 是有功电功率。
输出功率/有功电功率 是效率。
所以,你得先知道有功电功率和输出机械功率,才能知道效率。而有功电功率通常小于 电压简单乘以电流。

哈哈,谢谢阿,
那我就好奇,这个电机,如果真接到220V上,家里电表是不是按照220VX6.5A,大概1400W的速度转啊?
其实就是好奇,哈哈,多谢阿!

网友:
  异步电机叫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阿,
那我就好奇,这个电机,如果真接到220V上,家里电表是不是按照220VX6.5A,大概1400W的速度转啊?
其实就是好奇,哈哈,多谢阿!

不会。家用电表测的就是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阿,
那我就好奇,这个电机,如果真接到220V上,家里电表是不是按照220VX6.5A,大概1400W的速度转啊?
其实就是好奇,哈哈,多谢阿!
哥们怎么说都不知有用功率啥意思,交流驱动的电机都有功率因数的,一部分电流用来做工,一部分电流又还给电网了,不是发热烧掉了。三相电机一般功率因数0.75,单相能有0.5就不错了,也就是说线路中一半的电流被电机实在的吃掉了,另一半还给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