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飞机 wkm 图片视频一个不少,视频来了

楼主(2011-11-11):
马上上图视频正在上传
电池开始 zippy 4s 5800mah 30c

电池重量

电池重量

充电开始 6.5a充电

充电开始 6.5a充电

1小时20分钟充满 平均冲进去6100ma

1小时20分钟充满 平均冲进去6100ma

连飞机重量2110克

连飞机重量2110克

网友:
NICE JOB !

UNA6敢用5A以上,。。。

网友:
UNA6 持续8A都没问题,就看电源的供电和电池平衡插头的线材了,6A以上充电最好用硅胶的平衡充电线,要不发热厉害。

网友:
 从来不biu的配置。。。

网友:
霸气外露

网友A:
大雨,你的感度射的还是蛮高的,我的射在135左右呢
图传天线都要竖直的,不能水平
不然大大缩短接收距离
大雨,你咋用1238啊,3608要用1447 啊

网友:
哈哈,我的电机座还好用吧,大雨

网友:
下次带个三脚架来拍啦

网友:
好电池,牛。飞机稳得。

网友:
上 1447 试试

网友:
楼主原来不是用4008的吗?3608和4008的效率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我也在用4008d,有时间上4008d的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图传是单独供电吗?还是用的4S的电?多少毫瓦的?电机是3608?

楼主:
图传是用dc-dc降下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电机,,你的需要改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电机,,你的需要改装的吗?

网友:
飞得真是稳啊,羡慕,不知道要多少米才够装备一套

网友:
唉,又是口水流了一地,纠结了,NAZA  WKM  NAZA  WKM............

网友:
不错,有视频就是真理

网友(2012-02-13):
这么长时间!真牛!

网友:
你也用5D2拍视频吗?看到佳能镜盖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机架?轴距多少?

网友:
200多的感度?楼主安摄像机在上面试试,应该一走航线就抖动厉害。

网友:
什么品牌的电池?好强哦!

网友:
是3608的电机吗?什么飞控什么电调?学习下!

网友C:
请教一下视频里的电机是3608的吗?什么飞控什么电调啊?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视频里的电机是3608的吗?什么飞控什么电调啊?学习下!

是3608 400kv  悟空 好盈飞腾40a

网友(2012-05-22):
回复 网友D:

烧钱的玩法

网友(2012-06-27):
楼主,你的XA650机架是原装还是改装的?如果加云台加狗那应该到了2600G吧?这个机架受得了吗?还有就是这个机架用12寸浆距太近会不会互相干扰严重?有没有用这个机这个配置航拍出来的视频呢?

网友:
顶过…手机看不到视频

网友(2013-02-22):
早看到这个配置少走很多弯路,学习了

网友(2013-12-23):
引用 网友A:
大雨,你的感度射的还是蛮高的,我的射在135左右呢
图传天线都要竖直的,不能水平
不然大大缩短接收距离
...

你好 大将! 我用3608  700KV的电机四轴轴距600,全碳折叠机架500G怎么用桨呢?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