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调发烫,电机转速低,求助

楼主(2011-11-11):
入魔半个月了吧,以前玩机器人的,半月前入了x450pro,上周首飞,上手用了半小时,几次小摔,机架确实结实,后敢飞10米高左右,但是没经验鼓了一块电池
现在用的是 2200mah 3s 20c 垃圾电,想把技术练出来再上好电池,但是推油门发现M3转速明显比其他三个低,20%左右其他三个都转了就M3不断抖动,电调也发烫,不敢再试了,求助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UBC否,没用就是不推油也是有一个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只是UBEC的事情吧,否则首飞怎么正常呢,应该还和电池有关,否则怎么4050mah 15C 3S能飞,2200mah就不行呢。UBEC没试过,

网友:
可能是JST插头有一个松脱了,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是相当可能,现象也很符合。还能动因为5v倒灌。

楼主:
2 和 3 的 JST 对调,问题依旧,是不是电调或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和其他好的电机对调 先看看

不过JST 重点再查查

网友:
缺相了吧,检查下电机香蕉头啦

网友:
看看电调上面有没有元件松脱

网友:
电机线圈问题我也出现了450V的电机太差

网友C:
摔到电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650V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到电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650V也是一样

楼主:
换了电机,问题依旧,重新插拔所有插头,问题解决,恭喜楼主了

出个电机,450p原装的

楼主:
奇怪,中午出去飞,还是那个问题,仔细检查了所有插头,还是不行,实在搞不定的话,考虑送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中午出去飞,还是那个问题,仔细检查了所有插头,还是不行,实在搞不定的话,考虑送修了。

估计还是接触不好。

如果还是不行,还是发回来我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