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万用表的直流档准确判断飞控板上对应的输出通道

楼主(2011-11-11):
有些人一直抱怨他的多轴飞不起来,有很大的原因和调试是有关系的,有的用的是听声辨位法,有的是按照图纸来装配,但是多轴在装配时如果把输出通道装错,一般飞起来就立马倒扣终结,不管是什么飞控如果你能按照以下方法测试就会万无一失。测试前一定要先拆下你的桨,以十字为例,不要急慢慢来,此办法适用任何飞控 准备一只电压表,把档位打在2V档,电压表的正极插在飞控板输出的1通道,负极插在飞控板的负极,打开飞控板的电源,解锁,轻推油门到2/6处并且定格在这里,你会看见电压表有了数字,表明飞控板已近开始输出了,接着你先顺时针旋转飞控板,你会看见该通道的电压会随着你的旋转而变化。在你顺时针旋转的情况下如果电压在增加,说明该通道应该装反桨,若电压减小就应该装正桨。下来就该测试副翼和升降了,(就是左右前后)拿着飞控板往左晃动,若电压上升则表明该通道的马达在机架的左边,若减小则说明该通道的马达在机架的右边,不要断开万用表的连接,用遥控器往左打遥控器的副翼杆,如果该通道的电压下降则明确了该通道的位置在机架的左边,若电压上升就在控里边反向该通道,依次用此办法测试其他通道,并且标记,完了之后通道的位置就完全暴露在你面前了。
如果你是X飞控,旋转测试一样,仅仅副翼和升降不同,当你往左晃动飞控板该通道电压升高则说明该通道的马达在机架的左边,电压下降则说明该通道在机架的右边,继续往前晃动飞控板,如果电压升高则明确了该通道的马达是在机架的左边,以此类推测试其他通道

网友:
也是真聪明的!请问那个检查电压

网友A:
其实没必要呀,除非太陌生的飞控。基本现在市 面上的飞控说明 书在电机安装通道上都写的 很详细了。仔细 看下说明就应该能装对。然后 就是第一次飞是,别直接 飞,用手抓着,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动操作杆,感觉下机身的反应,就知道装对没有。然后前后左右晃动机架,感觉下机器的反抗力,就知道陀螺方向对不对。
按LZ的一个个量是可以,不过我觉得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呀,除非太陌生的飞控。基本现在市 面上的飞控说明 书在电机安装通道上都写的 很详细了。仔细 看下说明就应该能装对。然后 就是第一次飞是,别直接 飞,用手抓着,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动操作杆,感觉下机身 ...
说的就是陌生的飞控  也算是最直接的办法,所有的飞控都遵循这个原则

网友:
还是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我有个  更好的办法    保你调机没问题!
1    拿到飞控。啥都别先动。 先找到飞控说明。 先仔细的    预读  五遍  说明书!
2.   安装机架                                                                续读  四遍   说明书!
3.   安装电器设备。                                                       继续  三遍 说明书!
4.   调试不要装螺旋桨                                                    还需  两遍 说明书
5。 直接装螺旋桨                                                         你是调机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  更好的办法    保你调机没问题!
1    拿到飞控。啥都别先动。 先找到飞控说明。 先仔细的    预读  五遍  说明书!
2.   安装机架                                                                续 ...
商家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我上次买的飞控,说明书就一张A4纸打印的,字很小不说,而且还是截图打印的那种,而且还是截图也没截全的那种,就算截图也是截的小图,文字也是黑乎乎的一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我上次买的飞控,说明书就一张A4纸打印的,字很小不说,而且还是截图打印的那种,而且还是截图也没截全的那种,就算截图也是截的小图,文字也是黑乎乎的一团
那你买的是便宜货。

网友:
ding

小心没打错!

网友:
LZ的方法不错,但是真的很麻烦~也算是个办法吧,我是用信号测试仪监控输出的脉宽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