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万用表用!大家给推荐一款。

楼主(2011-11-11):
想买个万用表用!大家给推荐一款。
价钱500以内吧。
功能全一点准一点,能测电路板上常见的 电容  二级管(普通的和发光二级管) 三级管 电感件等 我是外行就是想本着一次投入后能用处多点。
在淘宝上看的我眼都花了

网友:
优利德的61系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用,那就买个好的。但听你说是门外汉(偶也是),那可能大多是diy电路时用,所以精度不用考虑太高,我现在用的60块,很好使。测元件也就测测电阻、电容,而这些买来的元件都有标称值和标称精度,所以这块表大多是测电流时用用,精度要求也不高,测电压我用示波器来测

so,开始时不如买个一般的,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时再补充

网友:
我是经常玩电子的,万用表也买了不少于5块了,后来发现没有一个万用表是最好的,但也不是说都是最差的,我的感觉是:喜欢哪个就买哪个了。
几十元的万用表,都已经可以用的了,至少外壳稍好一点就行了。
楼主说的测试二极管、三极管、电容什么的,如果加上这些功能,价格也许500是打不住的。
万用表上集成二极管、三极管、电容,并不实用,相反地说:功能并不强。
我另外有一个电容、电感测试仪,效果很好
三极管测试,在万用表上,也许只有一个放大倍数检测。

网友:
福禄克的万用表比较好,就是贵了些。优利德的表比较便宜,外观和做工也都还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指点

网友:
哦,我用的75块一个的楼主所说的功能都有

网友:
我用的胜利的, 去年买的, 前面用的一个优利德的,用了十四年,后来档位开关实在不能用了,去年终于换了一个。

网友A:
我手里的胜利,虽说不常用也已经18个年头了。现在仍然好用。
不过貌似手里的福禄克用着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胜利,虽说不常用也已经18个年头了。现在仍然好用。
不过貌似手里的福禄克用着更爽。

我觉得我的14年已经很久了,你的居然18年了。

网友:
胜利的也可以,便宜。

网友:
业余用胜利的就挺好

网友B:
胜利vc9808 买这个以后就不怕不够用来 嘿嘿

网友:
楼主对UT60G优利德万用表感兴趣不?我因为买了好几个FLUKE的万用表所以这个一直放着,如果有兴趣只需新的一半价就可以了(大约120元)
[localimg=1055,830]1[/localimg]
[localimg=1056,779]2[/localimg]

UT60G
基本功能量程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600mV/6V/60V/600V/1000V±(0.5%+3)
交流电压600mV/6V/60V/600V/1000V±(1%+2)
交流频宽100kHz-3db
直流电流60mA/600mA/10A±(1.2%+3)
交流电流60mA/600mA/10A±(2%+5)
电阻600W/6kW/60kW/600kW/6MW/60MW±(1%+2)
电容6nF/60nF/600nF/6mF/60mF/600mF/6mF±(4%+3)
频率6kHz/60kHz/600kHz/6MHz/60MHz±(0.05%+1)
温度-40℃~1000℃±(1%+3)
特殊功能
10A保险丝
二极管测试
通断蜂鸣
全符号显示
低电压提示
电压测量输入阻抗10MW
数据保持
RS232接口
自动量程
自动手动量程选择
背光
电源9V电池(6F22)
最大显示5999
睡眠功能
显示器尺寸63×31mm

网友:
看了楼主的要求,有一点不能达到的,貌似我手上的表都不能测电感的

网友C:
有意

几成新?

网友:
测电感好像真的没啥用处,貌似我从来都没有去测试过电感

网友D:
我用的是捡的南京科华的指针万用表。感觉也够用了,我们这修家电的师傅大都是指针表,我问他们怎么不用数字表,都说数字表用着不舒服。

网友:
标题

15年的830还没坏,用用也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捡的南京科华的指针万用表。感觉也够用了,我们这修家电的师傅大都是指针表,我问他们怎么不用数字表,都说数字表用着不舒服。

呵呵,那是习惯问题或未用过好的数字表,还有就是他们对精度没有要求能动动就ok了,我以前家里有3~4个指针表现在都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成新?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UT60G我平时很少用都是放的时间久了放旧了,表上面两个角有些破损,表功能一切正常,个人估计7-8成新具体看图片。呵呵,这个表卖不卖没所谓,只是不想让它沉睡而已
手机晚上拍照不行啊
[localimg=1175,956]1[/localimg]
[localimg=1174,940]2[/localimg]
[localimg=1009,797]3[/locali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胜利vc9808 买这个以后就不怕不够用来 嘿嘿

哥们也是用的9808+外加一块6056c

网友:
用滨江的9205   飘过才60元

网友:
有块胜利9805+,用着挺顺手的。
万用表测电感的功能是鸡肋,真测电感还是要电桥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方法 不要最求高精尖 万用表实际就是粗用途的东西 最合适的方案是买一块几十元的指针表用来测变化快速的数据 兼测电容和二极管三极管 再加一块小的像小本子那样可以盖上的数字表 用途是携带方便 测一些有具体数字要求的量 然后你熟悉了以后再考虑买一个什么高档的表 楼上那些光推荐你买数字表的估计都是岁数不太大的没有用过指针表的 其实指针表的一些测量指示数字表无法替代 你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个才一百多元的就有这些功能,我也买了不少万用表,经常忘记调到电压档就测220v ,最看到网上有个MF-47T的指针式的据说有电子保险的才60元,又淘了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
据说比高手丫头少一块

楼主:
还是先买个钱少的练练手吧!
9808+当年好像很流行,先买这个功能多点的
自己DIY我想这表差不多够了。
等达到专业水平时在买专用的高精单功能表。

楼主:
买完了!过两天就到货!多送了一块电池一套原厂笔还包邮。
等货到了给大家来几张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F:

pm个链接,多谢。

网友G:
你最好还是考虑26楼老兄的说法,事实就是这样。对变量电路数字表会晕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是习惯问题或未用过好的数字表,还有就是他们对精度没有要求能动动就ok了,我以前家里有3~4个指针表现在都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了

也不单是习惯的问题。数字表因为工作原理的原因,瞬态特性是不如指针表。比如观察电容充放电这个过程,指针表就比数字表好用。而家电维修会经常去观察电容是不是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不单是习惯的问题。数字表因为工作原理的原因,瞬态特性是不如指针表。比如观察电容充放电这个过程,指针表就比数字表好用。而家电维修会经常去观察电容是不是良好。

呵呵,指针表用在测试电容的好坏比较直观这点认同,因为我以前也经常这么用。但现在在没有用指针表后就直接用数字表测试容量是否相符或再进一步确定就把电容充满电过一两分钟看漏电情况,一般这样都会确定好坏的,还可更进一步用示波器看看在电路波形情况
呵呵,可能我现在一直从事产品的开发忽略了指针表在维修方面的直观性了
 有空把老家里的指针表翻出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最好还是考虑26楼老兄的说法,事实就是这样。对变量电路数字表会晕菜的。

呵呵,好的数字表是有高速模拟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