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求助,恒龙99坦克炮出现问题啦

楼主(2011-11-11):
求助各位大哥,恒龙99坦克按
遥控器
打炮的时候,不出炮弹了,也不后座,打蛋波箱吱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知道,要是我就拆开来看,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最好的情况是线松了,然后是波箱卡住或者打齿了,最坏的情况是板烧了,半蒙半推测

楼主:
那我把坦克拆开看看,容易再装上不?我是菜鸟啊

网友C:
有可能是打弹波箱的事,你拆开看看吧

网友D:
看样子是扫齿了 如果是堵了会发出彭彭的闷响声
但是99咱也没拆过不知道是啥样的 以前××波箱扫齿和你说的这个很像

网友E:
HL的坦克很容易拆,拆多几次都能自己改装了!

网友E:
我的虎王我都拆过10次以上!

网友F:
我的也拆了不止10次了!

网友G:
 发回厂家返修 不行还可以换新

网友H(2012-02-07):
可能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