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ap和117osd的雷达界面模式

楼主(2011-11-11):
怎么都调不出说明书上说的雷达界面osd模式 求解

网友A:
117osd的雷达界面需要用一个旋钮通道,把行程正确设置后就能有5种界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旋钮了 而且把旋钮的舵量调到最大了,旋了一圈了 没看见雷达模式

网友B:
我用的是滑杆,慢慢推就出来了。我迷失方向时就用雷达模式

网友C:
调不出,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