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金属履带咬合不好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11):
咬合不好就是履带与驱动轮之间对接不到位驱动轮齿不能很好的插进履带孔里面,甚至有时候是没有插进履带孔里所以坦克行走起来是一瘸一拐一高一低的非常难看非常扫兴,履带加长一节问题也无法解决,还是需要调整驱动轮向里向外位置吗?买的轴承还没有到货加装轴承是否要好点一直没法搞定,好不容易DIY个KV-2大脑袋却又遇到新问题,机械不是我强项懂得车长告知下解决方法。

网友:
上图来看看吧,这样大家能更好的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履带和驱动轮是原配的么?

楼主:
驱动轮和履带是买的金属套件。

网友:
那么履带和驱动轮是配套的话,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呀!

网友:
建议仁兄考虑以下检查方法:
1、检查路轮、避震有否损坏,修复后用硅油润滑所有可能产生摩擦的地方;
2、拆下波箱,检查固定波箱的2个定位柱、3个螺孔柱有否断裂、损坏导致波箱因为固定不好产生位移,修复后用热熔胶给上述5个地方打个底座加固;
3、首先观察车底壳及波箱侧板上有无金属粉末,黑色和黄色的,有的话说明波箱齿轮轴、轴套、侧板间震动和摩擦较大,拆开波箱检查3个减速齿轮的轴套内侧是否变形(正常是圆形,磨损了就会变椭圆孔了),有的话可以用外径6mm、内径4mm铜套更换,找得到带翻边的铜套最好,找不到普通的也可以,在波箱侧板轴孔处点少许螺丝胶即可固定住,安装时注意内侧长度与其他轴套一致;
4、检查2根驱动轴上的齿轮高度是否一致,驱动轴铜帽内侧有否磨损,磨损严重的话,可以清洗之后点一些焊锡然后打磨一下修复;如果磨穿的话,那只能你自己去找合适的配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5、修复后波箱所有轴套内外侧、齿轮、齿轮轴涂上润滑脂,并上紧所有螺丝;
6、驱动轴孔安装铜套,外径10mm,内径8mm,长度可以选8mm或者短一些的,根据坦克空间大小来定,因为装上铜套后,安装波箱时驱动轴只能直进直出,不像以前可以斜着把驱动轴插进去了,坦克空间小,铜套过长安装波箱会很困难的;安装完后,铜套内侧上润滑脂。

我的M41A3修好后,现在跑起来很精神,速度也快了些,波箱噪音轻了很多,启动转向原地旋转感觉比以前轻松,以前严重跑偏的问题(走圆弧形的)也解决了。我猜测你的问题应该也是出在波箱上,仔细检查一下吧,希望我的建议能对你有所帮助,祝好运!

楼主:
回楼上的,
1、我的避震是英国那个金属地盘扭杆的,都是完好的没有扭杆断裂,只是有的避震扭杆软有的硬英国佬这个扭杆扭力不知道如何调整合适位置。
2,、因为是金属底盘所以波箱固定架是铁皮的,我检查了下HL钢波箱已经是很牢固的固定在底盘上了螺丝上紧后纹丝不动。
3、这个检查驱动轴铜帽我还没有拆开,今天值晚班明天回家看看,估计这个问题我的那个波箱有点大,这个方法很好我要认真学习。
4、估计我的铜帽是磨损了,还是以为钢波箱很牛逼,看来也要定时保养检查。
6、这点我不太明白这个10mm*8mm*8mm铜套你是安装在那里,就是驱动轮轴上面吗??是不是用来代替驱动轮杆固定轴承使用。
感谢你的方法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1、我的避震是英国那个金属地盘扭杆的,都是完好的没有扭杆断裂,只是有的避震扭杆软有的硬英国佬这个扭杆扭力不知道如何调整合适位置。
2,、因为是金属底盘所以波箱固定架是铁皮的,我检查了下HL钢波箱 ...

驱动轴加轴承!,波箱齿轮还是有间隙最后反应到驱动轴就会有虚位!装上驱动轮用手前后掰掰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就是恒龙的塑料车壳,驱动轴孔处嵌了个铜套,这样就没有虚位了,坦克行走时驱动轴不再晃动了。以前没加铜套,波箱的减速齿轮的轴套都磨坏了。不过HL的钢齿还是不错的,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72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恒龙的塑料车壳,驱动轴孔处嵌了个铜套,这样就没有虚位了,坦克行走时驱动轴不再晃动了。以前没加铜套,波箱的减速齿轮的轴套都磨坏了。不过HL的钢齿还是不错的,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猛男我买内径8MM外径12的轴承带边的,死活套不进钢波箱里面去,好像8MM的轴承小啦,然后呢我又买了9MM内径的轴承不知道大不大,8.5MM内径的轴承根本没有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