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芯并联,怎么充电(连接平衡充)?

楼主(2011-11-11):
把航模电池拆了,打算做一个移动电源,用三个电芯并联增大容量
现在怎么连接平衡充- -求连接图

网友:
简单

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对吧 - -,我要平衡充的
而且图片的电池是串联的喔,不是并联

网友:
这图

并联

网友:
你输出的时候除非有用二极管隔离,不然就只有把三块电池当作一块进行充电,充电时间长一些而已。别的没什么。现在的模型车用的电池都是两个并了再串组成的。。也是这样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块当一块充可以吗

网友:
把输出线并联,把平衡线也并联,不要连错就行了,就当是一块电池。
不过,不同品牌不同性能的电池之间有没有自放电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  但是电池性能最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