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四轴的图片,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2011-11-11):
(图片)

网友:
 感觉还行哦

网友:
看出来了,电机座是我做的那个,哈哈

网友:
炫耀贴 云台稳不?

网友A:
接收机的SB那根线如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SB那根线如何用的?

大疆不给自定义输出只能第八通道拿来遥控快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JI WKM产品D-BUS是可以兼容FUTABA 的S-BUS的接口 也就是说普通的接收机你需要插5调线而用D-BUS的话只需要接一条线就可以搞定了 接收机S-BUS的接口直接插WKM主控器的X2通道就可以了!使用S-BUS接收的最大好处是A E T R U X2 X3等通道都将通过D-BUS的接口来通讯!如果有用S-BUS接收机的话呢原来的T跟R通道将变成控制云台舵机的控制了   !!!!如有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致电DJI公司直接咨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WKM产品D-BUS是可以兼容FUTABA 的S-BUS的接口 也就是说普通的接收机你需要插5调线而用D-BUS的话只需要接一条线就可以搞定了 接收机S-BUS的接口直接插WKM主控器的X2通道就可以了!使用S-BUS接收的最大好处是A E T ... [/q

最好在飞控上能自定义一个输出能让我们遥控输出控制相机或摄像机。以前用普通模式的接收机没这个问题,可以利用后面的几个输出。现在用s.bus的接收机这样确实很舒服,但是用3通道总线接收机,这样就没办法通道遥控输出控制相机或摄像机。如果还是用有8个通道的s.bus接收机的话是不是太浪费了。
万能的大疆,给个自定义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