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亚拓3g和华2702差别

楼主(2011-11-11):
小弟手头有一个全新2702还未上过机,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无副翼系统,也没感受过,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华科尔2702和亚拓3g使用上的各方面差别,谢谢了

网友:
品牌 和 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也觉得亚拓的品牌效应挺大的,但是单从性能上比较,他们两者有何区别呢?谢谢

楼主:
各位论坛达人们都哪里去了?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米多一i个米少

网友B:
这么说吧,模型产品有点类似发烧音响产品,原则上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同时也受制于使用环境、配套设备、操作方式。一定的范围内性能提升是可以预见的,在某一阶段性能提升是难以感受的,就好像你用一根200块钱的音响线,对比一根1000块钱的单晶体铜音响线一样,除非你有专业鉴赏的耳朵,不然你很难发现其中的奥妙,但20块钱的线跟200块钱的线,绝大部分人都用耳朵听出他们的差异。
3G从性能上来说要优于2702,但也只是在某一范围内,即你的需求范围。普通航线两者几乎没有区别,一般3D,我说的是翻两下,倒飞神马的基本也难以区分,只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比如某些特定3D动作上,3G要比2702强,所谓的强也只是你爽飞得更顺手而已,并不是说2702做不到,只是不那么流畅。这个性能表现是否值得付出相应的价格,就见仁见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指教,自我反省潜水不够练习不深,继续苦练技术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是设备控,总想追求完美设备,看来技术还是首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模型产品有点类似发烧音响产品,原则上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同时也受制于使用环境、配套设备、操作方式。一定的范围内性能提升是可以预见的,在某一阶段性能提升是难以感受的,就好像你用一根200块钱的音响线 ...

客观

网友:
2702不推荐。
航线手感怪异,特别是自旋飞起来那个别扭,很容易把手练坏了,偶就深受其害。
3G没有飞过,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