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步进电机驱动板的小白问题,求证下。

楼主(2011-11-11):
一个小白问题求证下:
步进电机驱动板和步进电机及接口板的接线哪个短些好?
个人感觉是驱动板和接口板近些比较好,求证下。

要是影响不大的话就把驱动板和步进放一起,可以省点线。

网友(2013-04-26):
一般 都会塞进一个盒子里,,
当然了, 步进 就只能在机架上的

所以,接口板和驱动板之间 应该很短距离

比如我的盒子里,3条七彩线 就是两块板的连接

楼主:
这贴都被挖出来了,厉害。
话说最近看了一些拆机的步进驱动的说明,里面只提了建议驱动和电机的距离尽可能短,没提驱动的输入线。

网友A:
业余玩玩还是买个一体的板子吧,专业不是装出来的

楼主(2011-11-12):
引用 网友A:
业余玩玩还是买个一体的板子吧,专业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装专业,开始想买一体的方便,后来了解多了,觉得还是分体的好些,特别是当前的国货的总体质量情况下。
而且还有一点,貌似淘宝上一体的驱动板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是分体设计的。
关键的,用672分体驱动的,一是刚好用6线电机,二是价格和一体的差不多

网友:
很多人会觉得分开的好,因为专业的都是分开的 原则上讲走信号的线短了好,专业的那些分离的多是为维修更换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到电机的线需要很粗吗 买的电机上带的线 很细啊

相对而言吧,比驱动板到接口板的线粗。
打算步进电机用0.75的线,驱动板到接口板用0.5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省点线有几个意思:
一是线芯数减少,电路分散,利于空间利用;
二是驱动板到电机的电流大,线粗,不好布线。

驱动板到电机的线需要很粗吗 买的电机上带的线 很细啊

楼主:
其实我的省点线有几个意思:
一是线芯数减少,电路分散,利于空间利用;
二是驱动板到电机的电流大,线粗,不好布线。

网友:
天我以为我就是够省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呵呵。告诉楼主一个方法,无线传输是最省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