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00级的电子设备能不能装在山寨450上!

楼主(2011-11-11):
有一esky king 2 ,本来想卖的,之后在老鸟的建议下,决定用来练手,练出反应来了,再上450,这也能节省一点开支。所以,想问问,400级的部分电子设备能不能装在山寨450上,比如什么
舵机
,
电机
,接收之类的,不需要什么高性能,能用这些400级的设备飞起来450就OK了,当然,450的电子设备可以供的起,就是好奇,故出此贴!这只是设想,别喷!因为,打算之后练好了先整个山寨450练练,之后一步步进军亚拓!希望能实现!

网友A:
 電機不行,電調不行,陀螺儀更不行,
舵機應該不行,
祗剩那垃圾遙控和接收,勉強能用,但也不勸你用!
所以,還是乖乖的先玩E016 ,熟練了才買4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练E016了,练好了,上450,那飞机就当摆设,放家里也是一道风景!

网友B:
除了电机电调,其他都能用,关键是看怎么调,最最主要是看你怎么飞

网友C:
假如这些东西上450后:
动力偏软
锁尾很难
舵机力量不够
那接收和控……还是换掉稳妥吧

网友D:
我用过华科尔400的 就2801遥控器和陀螺仪可以用,电调30A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