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高速时尾部不受控,各位大哥,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2011-11-11):
我的是450,在地上尾巴左右转动是可以的也很灵敏,飞起来它也不会自转,但是如果突然加大油门机头就会向左转,控上打尽右边,但机头转右的动作反应极小极慢,如果收一点油门,
电机
转速慢了,这样的话左右转动正常,灵敏!!就是因为这问题我的机机好容易受炸,请大哥们为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吗?万分多谢了!!

网友A:
继续学调机吧

楼主:
请问我应该怎样调呢?麻烦大哥了

网友B:
需在油门曲綫和螺距 下多点功夫。试试悬停油门75% 以上,还不行的话很可能尾舵中立点不到位,再向内一点移。

网友C:
屁股的中立点问题,搞定了就全搞定了

网友D:
记到好像调机的时候调到过 里面有个调尾舵反应速率哇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尾旋翼做平衡了吗?或受损了吗?

网友F:
用的啥陀螺和舵机。是不是延迟设置的太长了
悬停时油门多少,试着把油门曲线降低点,螺距曲线升高点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中立点设置出了问题,油门和螺距方面没调好,经过老手指点下现在基本正常

网友G:
看看尾轴顺滑吗

楼主:
顺,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尾桨夹与中联的那个螺丝,上紧以后,尾桨夹就不畅顺了,再加力上紧一下,就整副桨夹动不了,上不紧飞桨来出来,用螺丝胶都不行,大桨夹一样这个情况,那位大虾帮帮手解决?谢谢

网友H(2012-01-19):
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