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车床做个床架,用花岗岩板做台面角铁焊架子怎么样?

楼主(2011-11-11):
我的车床现在一直在地上,想给他做个架子。但是觉得架子的刚性很关键。本想用钢板做个台面,一个是贵,再一个听说钢板时间长了中间会下陷变形?现在想用角铁焊一个架子上面放一块最便宜的花岗岩板,下面用c型钢做几条筋,使石板受力均匀点。把床子固定在石板上,不知道可行不?从经济上和性能上都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
最好是只用角铁做个骨架,在床腿的地方加强一下,其他部分空着,便于切屑漏下去,下面用薄铁板做料斗接住铁屑,这样省去很多麻烦。要是用铁板做个台面再放上车床,多花钱不说,还会因为切屑堆积而不方便。花岗石做台面也没有必要。只要骨架让切屑容易漏下去最好。

网友:
就像我这样----

省钱又省事。

网友:
薄的不结实厚的不便宜,还不如用铁板呢。

网友:
本来要写木板,鬼使神差写成铁板了。

楼主:
要是用20mm厚的花岗岩强度够么?

网友:
花岗岩的话硬度高,容易崩。下面加木板缓冲。

楼主:
弄得我现在也不知道用什么好了~

网友:
石板使不得,用实木板3公分的做台面,可以减震。

网友:
噪音不好控制啊,还要垫上软垫子。

楼主:
我不是在楼上用,在库房里用,对噪音不太敏感,但是希望结构坚固一点,在必要时能够移动~

网友:
有图,每贴帮你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