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EFL 十字盘球头很松。

楼主(2011-11-11):
我的600EFL 十字盘球头很松。 求解决办法。就是短球头这个~按说明书 M3*3的

网友A:
饭饭, 你装反了吧?! 按理应该是相位器摇臂装长球头, 桨夹臂连杆装短球头上啊

网友:
换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饭, 你装反了吧?! 按理应该是相位器摇臂装长球头, 桨夹臂连杆装短球头上啊 [/quoteA]
如果反过来装的话 桨夹连干十子盘球头就很松了~

网友:
附上圖片供參考

网友:
培训班的时候就碰到一位装错了球头的飞友
LZ看下是否球头装错了

网友:
600EFL PRO十字盘内圈这里的球头和球头扣绝对要看仔细了,连接Radius剪形摇臂的是4.75mm直径球头(短),连接大桨夹长连杆的是5mm球头(长),如果扣错飞行中有可能会飞出,非常不安全哦

如果已经涨开,建议赶紧去买新的Radius剪形塑料摇臂更换

网友:
啊?700也这样吗?我的700装的就是桨夹连着短的,剪形臂连着长的呢,难道反了?

网友:
700是短球头接长连杆,长球头接混控摇臂,请仔细看说明书

所以装新机之前看说明书是很有必要的,不同的飞机,不同的设计,会有不同的安装方法